TD2000和ev2000的故障求教

楼主(2010-11-22):
TD2000上电正常可以运行,但是运行15----20分钟后变频器报E009输出缺相

EV2000上电后可以工作但是载波频率过大.电机发热.

求教请指点

网友A:
载波频率是可以调的啊

网友B:
参数恢复原厂值看看,ev2000应该就能解决.td2000可能是控制电源老化或有一路热稳定性不良.有动手能力的可以把控制电路滤波电容全换掉试下.希望能帮助到你.也可以直接联系我15914703241

网友C:
这种现象我也碰到过,北京变频柜配线

网友D:
修过好多报POFF的。技术交流13830812651

楼主:
我知道载波是可调的。但是调整时没有效果的。初始化也做了就是不能排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