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CS800-04 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0-11-22):
ACS800-04 各代表什么意思啊,一直没有查到,哪位大虾知道请指点,最好有详细的型号说明!

网友A:
ACS800为系列号码,04为传动模块型号结构

网友B:
楼上回答正确,资料中心有ABB变频器的资料,楼主可以学习下

楼主:
对:menghzhang 关于
ACS800为系列号码,04为传动模块型号结构
内容的回复:
谢谢回答,能不能说的再详细一点呢?比如ACS是什么意思,或者说下有关资料的名称也可以,谢谢!

网友C:
例如:ACS800-04-0030-3+P901 ACS800代表产品系列,-04代表单传动 类型和结构,-0030代表额定容量,-3代表电压等级,+p901代表特性与选项!!

楼主(2011-03-07):
谢谢了,有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