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曲线坐标请教

楼主(2010-11-22):
WINCC坐标Y组 如果Y组的变量很多的话   暂的画面比例就多 ,想实现只要两个Y组 坐标   WINCC通过和西门子 技术沟通实现 不了 请问大家 别的 还有什么上位机组态软件 可以实现 多个变量 有两个Y坐标.

网友A:
好像WINCC只可以共用一个或者各自用各自的Y轴

如果楼主觉得多的话可以再建立一个新的画面将部分曲线图分出去啊

楼主:
谢谢 2楼的 关注  工艺要求   是在一个 窗口显示 的

网友B:
将各个变量分别乘以合适的系数,使各个变量的值在同1个数量级,这样用1个Y轴就可以了。在Y轴用不同的文本标注各变量的实际量,就能直观显示。

楼主:
谢谢  上面的 两位   别的 上位机软件  可以 达到 这种功能吗

楼主:
太 冷气气 了 1231111111111

网友C(2013-05-11):
使用Vb 自己写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