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编码器差分输出转化为单相输出怎么实现?

楼主(2010-11-22):
伺服电机编码器输出信号为0A+.OA-.OB+.OB-.OZ+OZ-,六组差分信号,将这六组信号转化为单极性信号OA.OB.OC.输出,接plc,怎么实现?有什么办法?有没有知道具体的转化电路的朋友?麻烦给小弟一份。(编码器输出5v转plc24v)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会吗?请教高手

楼主:
lesing ,您好,请帮忙啊

网友A:
我试验实验是用光耦。让驱动器提供信号给光耦。然后光耦驱动PLC。

楼主:
对:芳季 关于

我试验实验是用光耦。让驱动器提供信号给光耦。然后光耦驱动PLC。

用什么型号的光耦啊?麻烦大哥给份详细电路,QQ247114153,谢谢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对:芳季 关于

我试验实验是用光耦。让驱动器提供信号给光耦。然后光耦驱动PLC。

内容的回复:

您怎么联系?

网友B:
伺服的驱动器上没有AB相输出?

网友A:
光耦我在烂东西上拆的。都不知道是什么。当时试验频率只达到12k。

在这里联系吧。

网友C:
用TTL 550光耦就可以~

网友D:
你在网上收一下,有专门的转换器卖,我门厂的机器上有,不个没去看什么牌的

楼主:
对:芳季 关于

光耦我在烂东西上拆的。都不知道是什么。当时试验频率只达到12k。

在这里联系吧。

12k太低了吧?这个是高速脉冲啊至少要100多k吧?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对:sonhh 关于

你在网上收一下,有专门的转换器卖,我门厂的机器上有,不个没去看什么牌的

我看了一个太贵了,呵呵,你能帮忙看一下你们是什么牌子的吗?谢谢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伺服的驱动器上没有AB相输出?

没有,用的松下A5

网友A:
引用<12k太低了吧?这个是高速脉冲啊至少要100多k吧? >

什么PLC至少100K啊?这个输出在分频那里可以调的吗。最少可以调到16脉冲一转。只要PLC计算能达到精度就可以了。要那么高干嘛呢?

楼主:
对:芳季 关于

引用<12k太低了吧?这个是高速脉冲啊至少要100多k吧? >

什么PLC至少100K啊?这个输出在分频那里可以调的吗。最少可以调到16脉冲一转。只要PLC计算能达到精度就可以了。要那么高干嘛呢?

内容的回复:

哦,知道了,谢谢

网友E:
简单啊  接一个三极管  让他饱和输出就可以了啊

网友F:
一般光耦的响应频率很低,在几十K以下,上百K的要用高速光耦。

网友G:
实际上你拆开PLC 看一下,PLC的脉冲输入端也是光耦的,不过使用的电压同编码器不同,再加个光耦就是将不同的电源进行隔离,你可以参考PLC的光耦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