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务讨论
步进电机360度定位角度如何运算?

楼主(2010-11-22):
请问一下松下FP0控制步进驱动器控制转盘,能360度的定位,细分是12800,步进电机是二相混合式的1.8/0.9度,计算公式是如何运算的?解请教一下

网友A:
首先,现在的步进电机据我所知的,国内的最多的也是细分到200吧,不知道楼主的12800是什么电机,如果是老步进电机,那只是做了平滑,没有做真正的细分,因为做不了。举个例子如果是1.8°的,细分为10,那么转一圈就要360/1.8/10=2000pules,然后根据你的程序定位参数设定就OK了。

楼主(2011-01-06):
对:深邃湛蓝 关于
首先,现在的步进电机据我所知的,国内的最多的也是细分到200吧,不知道楼主的12800是什么电机,如果是老步进电机,那只是做了平滑,没有做真正的细分,因为做不了。举个例子如果是1.8°的,细分为10,那么转一圈就要360/1.8/10=2000pules,然后根据你的程序定位参数设定就OK了。
内容的回复:不好意思!因为出差太久没有上论坛了!首先先谢谢你!我对这步进电机还不是很理解,应该是用最大的步数12800步/周,也就是说是细分为64,那要多少的pules才能转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