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58与海泰克触摸屏用RS485通讯,他们之间的地址怎么对应

楼主(2010-11-22):
施耐德M258PLC与海泰克PWS6A00T-P触摸屏用MODBUS RS485通讯,触摸屏端的地址怎么跟PLC的地址对应?

网友A:
施耐德和海泰克的很好通了。

%M*

%MW*。

楼主:
不能直这样用的,要把他对应成相应的5位数字的,但不知道具体的怎么对应。

网友B:
触摸屏上的40001即对应M258中的%MW0,40002对应%MW1,40003对应%MW2,以此类推……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M258采用的是基于CodeSys的软件平台,因此内存数据是以8位的字节形式表征的,16位字与8位字节数据所占用的存储空间是重叠的(即%MW0数据区等于%MB0加上%MB1的数据区),所以在使用16位数据区时,应尽量使用偶数地址区%MW0、%MW2、%MW4等),以避免数据区重叠造成的数据冲突。

网友A:
用MODBUS RS485通讯

楼上正解。

楼主最初发帖时有指明用RS485通讯????

楼主:
对:丁喜 关于

触摸屏上的40001即对应M258中的%MW0,40002对应%MW1,40003对应%MW2,以此类推……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M258采用的是基于CodeSys的软件平台,因此内存数据是以8位的字节形式表征的,16位字与8位字节数据所占用的存储空间是重叠的(即%MW0数据区等于%MB0加上%MB1的数据区),所以在使用16位数据区时,应尽量使用偶数地址区%MW0、%MW2、%MW4等),以避免数据区重叠造成的数据冲突。

那对于单独的一位的地址,如%MX和时间类型的%ML的呢?谢谢。

内容的回复:

网友C:
 自己去查一下MODBUS通讯协议

网友D(2019-06-24):
引用 网友B:
触摸屏上的40001即对应M258中的%MW0,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