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的棘手问题,急盼解决

楼主(2010-11-22):
工厂一套汽车输送系统,由三套6ES7 317-2EK13-0AB0 CPU组成,工厂上位机IPC、三套PLC CP343-1通过以太网交换机连接,组成一套系统。
工厂已调试完成正常生产4个月,最近问题出现。故障现象为:其中一套PLC出现SF、BF红灯报警停机,其他两套PLC正常。软件诊断为:

事件 1 / 113: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O: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11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8181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8191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09:58:34.338 2010-11-21

事件 2 / 113: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O: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10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8182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8191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09:58:34.263 2010-11-21

事件 3 / 113: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O: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9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8180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8191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09:58:34.187 2010-11-21

事件 4 / 113: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O: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5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8184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8191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09:58:34.110 2010-11-21

事件 5 / 113: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O: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4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8186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8191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09:58:34.037 2010-11-21

事件 6 / 113: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O: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3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8188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8191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09:58:33.895 2010-11-21

事件 7 / 113: 事件 ID 16# 3842
模块 确定
模块类型:分布式 I/O
输入地址: 8181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要求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OB 未找到,或已禁用,或无法在当前工作模式中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09:58:33.811 2010-11-21

事件 8 / 113: 事件 ID 16# 3842
模块 确定
模块类型:分布式 I/O
输入地址: 8182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要求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OB 未找到,或已禁用,或无法在当前工作模式中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09:58:33.810 2010-11-21

事件 9 / 113: 事件 ID 16# 3842
模块 确定
模块类型:分布式 I/O
输入地址: 8180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要求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OB 未找到,或已禁用,或无法在当前工作模式中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09:58:33.810 2010-11-21

事件 10 / 113: 事件 ID 16# 5371
分布式 I/O:与 DP 主站的同步结束
DP 主站的插槽: 2
分布站的编号: 6
进入的事件
09:58:33.809 2010-11-21

事件 11 / 113: 事件 ID 16# 4358
所有的模块都已作好运行准备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进入的事件
09:58:32.632 2010-11-21

事件 12 / 113: 事件 ID 16# 4357
模块监视时间开始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进入的事件
09:58:29.422 2010-11-21

事件 13 / 113: 事件 ID 16# 4300
上电备份
先前的工作模式:无电压
要求的工作模式:STOP (自己初始化)
进入的事件
09:58:28.340 2010-11-21

事件 14 / 113: 事件 ID 16# 4550
故障:内部系统错误
无用户相关信息(Z1):0571
先前的工作模式:RUN
要求的工作模式:故障
内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9:57:38.567 2010-11-21

事件 15 / 113: 事件 ID 16# 2521
BCD 转换错误
受影响的寄存器:累加器 1
所需的 OB:编程错误 OB (OB121)
优先级: 1
内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9:57:38.564 2010-11-21

事件 16 / 113: 事件 ID 16# 2521
BCD 转换错误
受影响的寄存器:累加器 1
所需的 OB:编程错误 OB (OB121)
优先级: 1
内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9:57:38.564 2010-11-21

将故障PLC网线拔去,重启故障PLC,PLC能工作,有时SF没有报警,但有时SF红灯。软件诊断为:
事件 28 / 113: 事件 ID 16# 2521
BCD 转换错误
受影响的寄存器:累加器 1
所需的 OB:编程错误 OB (OB121)
优先级: 1
内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9:57:38.539 2010-11-21

盼解决问题。谢谢!

网友A:
你把OB82,86,121全部下载下去就可以了!但是这样也只是确保再出现故障的时候,系统不会停机。必须找到根本上的原因,并排查掉!

网友A:
不过,如果你是做维护的话,这样也就足够了!反正系统再出现鼓掌后,不会再停机了!

还是赶快联系厂家尽快排查出根本原因才行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程序是同事以前调的,出问题我来解决。OB82,86,121早就写入了,现在PLC一跟上位机联机,有数据传送就报警停机,真是郁闷啊!!

网友B:
sf硬件和编程错误,BF通讯错误

网友C:
兄弟 你的问题解决了 没

现在 什么情况了?

网友D:
首先你要把所有的故障响应OB全部下载到PLC里。包括OB80~OB122,可以在线检测你的PLC所有支持的OB。

从你提供的故障诊断信息来看主要有两类:

1、DP网络故障,要检查网线排除电磁干扰和震动、接触等问题

2、内部数据错误,可能是由上位机设定下来的数据类型和PLC需要的数据类型不匹配造成的,在相应的诊断信息条目选定后会显示OPEN 按钮,点击后就可以定位到相应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