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OP-B10S615上载

楼主(2010-11-22):
请教高手,通信线2-3,3-2,5-5,7-8,8-7.应该没问题吧,怎么连不上呢?

楼主:
这个小问题,我给台达的技术人员打了两个电话,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叫我用USB的线试试,我手里没有啊,郁闷,大家还是少用台达的产品,技术支持不怎么样

网友A:
维修高手 你好,

   使用串口下载的时候人机需要进入系统界面,选择人机上对应的com口才能正常下载,如有问题可以直接打021-63012827-260谢谢

网友B:
有打印机的话 正常都有USB线的

楼主:
谢谢aibi,我用我自己搞单片机的USB线下载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