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wincc打开项目时提示连接不到SQL服务器

楼主(2010-11-22):
请教各位高手:
用winccd2008打开项目是显示“无法连接到配置的SQL服务器。
请确保MSSQL$WINCCFLEXEXPRESS正在运行,并且未被禁用。如果错误继续存在,请重新安装wincc flexible DB服务器。”
请问这是为什么?先谢过了。

网友A:
没有设置好

网友B:
我也在用,怎么没发现这个问题?估计是你没设置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关于没有设置好

请问如何配置啊?

网友D(2011-03-02):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请问那个高手能解决,不胜感激.

网友E(2011-07-11):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寻求解决

网友F:
我也是这个问题,请问您现在解决了没。。

网友G(2011-09-22):
我也出现了 请问怎么解决呀

网友H:
可能是SQL的某些服务程序没有启动,重装一下wincc flexible软件应该能解决

网友I(2012-08-21):
怎么解决的啊  我也是这样  谢谢楼主

网友J(2012-12-09):
这个与wincc安装顺序有关系吗?

网友K(2013-01-21):
有高手能回答这个问题不,我也遇到了。期待大神解决

网友L(2017-07-01):
我也遇过请求高手指导

网友M(2018-08-29):
我的检查发现说是我电脑是win7 64位,而wincc要求是32位的。不知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