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制图中怎样做数字递增的阵列或者复制

楼主(2010-11-23):
各位高手!有时绘图时,会遇到连续的数字,一个一个的修改很麻烦,请问在CAD制图中怎样做数字递增的阵列或者复制?谢谢

网友A: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也想知道

网友B:
需要用CAD的LISP编程,问一下,你需要对原来的数字分别+1,还是不管原来的数字是多少(假定都是10),只要鼠标点一下,就自动变成11,再点一下,就变成12,无限制的循环下去。

网友B:
在CAD的快捷菜单上有此功能,不过,也不太好用,CAD软件对文字的排列有一定的要求,如果不符,则无效。

楼主:
对:yjig 关于需要用CAD的LISP编程,问一下,你需要对原来的数字分别+1,还是不管原来的数字是多少(假定都是10),只要鼠标点一下,就自动变成11,再点一下,就变成12,无限制的循环下去。 内容的回复:我是想这样,假如我绘制一个端子,有50节,从1到50,我只绘制第1节端子的图纸,然后用阵列,做成50节,让数字自动的变成从1到50,。就是这样怎样做呢?谢谢

楼主:
对:yjig 关于

在CAD的快捷菜单上有此功能,不过,也不太好用,CAD软件对文字的排列有一定的要求,如果不符,则无效。

内容的回复:不知是哪个指令?

网友B:
使用快捷工具中的文字自动编号(TCOUNT)指令,本人用的是2004版本,2008版本应该也有,方法也差不多。

“快捷工具”需要对CAD软件进行完全安装,或选择快捷工具菜单安装。

网友C:
以前都是一个一个改的……,没想到CAD还有这功能

网友D(2010-12-25):
学习了,原来这么好

网友E:
真的不错,CAD还有这么强大的功能,学习了

网友F(2011-02-16):
这个好啊,很有用,学习了

网友G(2012-10-18):
天正有个复制后自动累加的功能,比如01可以复制下一个会变成02,03,04,也可以变成11,2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