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PLC与其他品牌触摸屏通讯。

楼主(2010-11-23):
西门子300PLC的MPI口与其他非同品牌的触摸屏通讯时,均需增加通讯适配器,方能通讯成功。

有没有哪位高手,直接用一根通讯线就OK的。

网友A:
应该很多的

EVIEW有个5020

QQ 380311035

网友B:
富士的不需要适配器,同理,Hakko也无需适配器。

Regards

楼主:
前提是 触摸屏的某一端口支持MPI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于前提是 触摸屏的某一端口支持MPI才行。

现在很多屏对于MPI都能直连了;DP的话还需增加适配器

网友D:
只要支持485就可以吧,用台达的触摸屏花20块钱买根线直接连的,用着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