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UNITY PRO软件提示存储空间不足---解决办法

楼主(2010-11-23):
“开始菜单”----“运行”,输入“regedit”运行注册表,然后按如下步骤操作
在注册表中找到: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chneider Electric\Common\ObjectStoreParam】
"AddressingSpaceSize"="0x28000000"
"CacheSize1stAppli"="0x1800000"
将"AddressingSpaceSize"="0x28000000" 改成 "AddressingSpaceSize"="0x18000000" 即可。

楼主:
貌似都没遇到过。?

网友A:
实操后,证实可行。

网友B:
遇到过,我是把360关掉就好了。

网友C:
遇到过。结果重新做系统了。唉。。。。早知道多好

网友D:
unity 和360又冲突,修改注册表后即可,遇到好多次了!

网友E:
这个方法有的计算机可用有的不可用,UNITYPRO就是垃圾!拼命升级,版本不兼容。。。。。。版本不稳定!

把个好端端的concept 给毁没影了

网友F(2011-01-19):
我也是把360关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