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关于交规的问题,机动车占用非机动车道停车导致的事故

楼主(2010-11-23):
现在很多汽车把非机动车道当成了停车场,如果因为非机动车道被占用的情况下,骑车人只能借道走机动车道,在这时与在机动车道正常行驶的汽车发生了事故,责任如何判定?骑车人全责?

网友A:
骑车人尽量靠非机动车道走啰。

现在,有的骑电动车的比开车的还厉害,直接在机动车前面“领路”。。

楼主:
但非机动车道停满车怎么办?只能是走机动车道了。

网友B:
不出事故一切都好说,出了事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天G永远都是这样的

楼主:
可真出了事,正常行驶的机动车是否有责任?占用非机动车道的车是否有责任?

网友C:
互相扯皮啊,到那时就看谁的本领大了,找关系,托人等等,反正是弱者吃亏。在我们那别说是机动车停在非机动车道上,每到十字路口等绿灯,机动车直接停到非机动车道上,害得右转弯的车和非机动车在后边苦等。

网友D:
这事情一看就知道要分开成两个事情说了。

在交通事故中不会出现那台占用的车的事情,就算出现也是多余的事情。

至于要扯上关系的话民事再立案了再说。

网友B:
看具体情况了。如果行人为避让人行道上的停车被迫走机动车道被撞,行人自己有责任、停车车主有责任、撞人的机动车主责任最大

网友E:
骑车人不管走哪里,被撞了,机动车都要付责任的,要记住,人权比路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事情一看就知道要分开成两个事情说了。

在交通事故中不会出现那台占用的车的事情,就算出现也是多余的事情。

至于要扯上关系的话民事再立案了再说。

MS新交通法说在非机动车道被占用时,行人可以走临近的机动车道,但并没有分清责任,就是在出事了,停在非机动车道的车辆是否有责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具体情况了。如果行人为避让人行道上的停车被迫走机动车道被撞,行人自己有责任、停车车主有责任、撞人的机动车主责任最大

机动车的责任最大吧

网友F:
 关于交规的应该的定义:

一。有没有专门划出的非机动车车道?如有,就应有“机动车不得驶入或停车的标志”。(可是国内有多少城市认真设定专用非机动车道?)

二。如果没有专门设定非机动车道,或设定了却没有禁止机动车驶入或停车的标志,非机动车行驶遇到机动车停车占用,如需驶入机动车道,应“下车,观察,推行”。可是国内骑行非机动车从没有交规学习的,小孩子学校也不学的,所以这一条“几乎都没有”。

三。如有机动车占用了非机动车道停车,而同时有非机动车在行驶,行驶中的机动车应“减速,观察”,有多少学车的师傅会讲这个。

如上,是因为我国的交通法规与培训学习还很不严密,引致事故频发。

如发生了事故,应遵循“近因”与“逻辑”关系原则,以“近因”原则来看,行驶中的机动车负主要责,其次非机动车,在其次“按照规定停车的机动车”,如停车的机动车不是“按照规定”的(该路段有不可停车标志),其中谁有先触犯规定谁主责的原则,就是那辆停着的车了。

网友G:
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行驶,也要分情况

1.、如果机动车撞了非机动车,则机动车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因为人权大于路权,无论非机动车或行人如何违规,机动车都应减速避让,否则就是违法;

2、如果是非机动车因驾驶失误撞上正常行驶的机动车,则非机动车应该是全责

非机动车不能因为机动车占道,而上机动车道;因占道被迫上机动车而出现事故,非机动车可以追究交通管理部门的“不作为”责任。

楼主:
按照谁有先触犯规定谁主责的原则”就是说停在非机动车道上的车是主要责任了;可实际情况是没人去追究这车的责任,最多就是贴条了事;倒是判正常行驶的机动车全责。

网友H:
不能因非机动车道被阻塞,而进入机动车道!

楼主:
真堵塞了怎么办?现在很多的非机动车道变相成为停车场

网友F:
“可执行性原则”-- 一项法规如果在可执行性上没有完整的保证,造成“违法必然”,该法规定等同于失效。

因此,12楼的“追究有关部门不作为”与14楼的“非机动车不得进入机动车道”在中国几乎是“不可执行”的,在处理中没有效力。第一条在国内的现状大家都懂,第二条“非机动车不得进入机动车道”,公交车靠边停车,或医院、消防、或者“公务”车停车怎么样?该路非机动车道就要封路?而非机动车“下车,观察、推行”是可执行的。为此,高速公路要两边有围栏封住的,以保证“非机动车及行人不得进入”的可执行性。如没有,高速公路的管理方就有责了。

当然,在国内,无法规,无法理,无逻辑的事多的很,所以这样的讨论也只能是“秀才式”的了。

网友F:
实际上非机动车在通过铁路道口时,一样也是要“下车,观察,推行”的,因过去发生过铁路道口栏杆失效没有落下的事故,这个问题过去就讨论过。

网友F:
引用 楼主:
按照谁有先触犯规定谁主责的原则”就是说停在非机动车道上的车是主要责任了;可实际情况是没人去追究这车的责任,最多就是贴条了事;倒是判正常行驶的机动车全责。

该路段是否有明确的不得停车的标志,该市的宣传与执行力怎么样?如没有,参照“可执行性原则”。

网友F:
就像这次上海静安大火,“无证电焊工”没有经过培训,无法正确知道消防防护与起火处理,所以失火对他们是“可执行性原则”出错,所以我在网上呼吁“工人无罪”,他们只是无证上岗的有责。

网友I:
再堵塞也不可能堵那么死,这种情况下应该是双方共同责任!

交警一般都是和稀泥!

网友C:
中国的现状一般是有法不依,无法无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中国的现状一般是有法不依,无法无天。

既然有法不依就不能说是无法无天,有法可依还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这才能保证实现制定法律的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谁有先触犯规定谁主责的原则”就是说停在非机动车道上的车是主要责任了;可实际情况是没人去追究这车的责任,最多就是贴条了事;倒是判正常行驶的机动车全责。

你的意思是非得让占道的机动车负更多的责任?要明白一点--------机动车就是人员永远要担负起更多的安全责任。有许多实例:行人违反交规任意闯红灯跨越道路期间在机动车道上被撞,从来就不会判行人负全责,撞人的机动车一定会或多或少负有部分责任。这也体现了法律对于交通事故责任追究上对机动车更加严苛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