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电滑环的应用

楼主(2010-11-23):
 导电滑环属于电接触滑动连接应用范畴,它又称集电环、或称旋转关节、旋转电气接口、滑环、集流环、回流环、线圈、换向器、转接器,是实现两个相对转动机构的图像、数据信号及动力传递的精密输电装置。特别适合应用于无限制的连续旋转,同时又需要从固定位置到旋转位置传送功率或数据的场所。

一、滑环技术

1、复合电刷块技术,一般采用碳刷,铜刷,银/石墨/二硫化钼的刷块等形式。

2、采用贵金属合金单丝,如AuNi9等。

3、纤刷技术,纤刷是指一种特殊的滑行电气接触设计。纤刷简单的说就是将单独的金属纤丝(线)进行校准并装进一个金属管里。在这个悬臂设计中,纤刷束的散状的,无束缚的一端依附在环道表面的槽里。

二、选择原因

在电气设计过程中,机械部分360度无限制连续旋转时,导线需连接到旋转部件上去,电气工程师就会遇到导线缠绕问题,这个时候,他需要一个电旋转连接器,俗称电滑环来传输动力和信号的旋转连接。

三、结构种类

滑环结构分为圆柱式、圆盘式。圆柱式滑环的环道是沿着圆柱的轴心排列的,就象螺栓上的螺纹一样。圆盘式滑环的环道是同心的,就象在唱机唱片上的沟一样。目前大部分都采用圆柱式滑环,除非受到高度限制,才会选用圆盘式滑环。

四、滑环的哪一部份是转子?哪一部份是定子?

一般来说,导电环部分是转子,电刷部分是定子。滑环是双向转动的,是电刷部分转动还是导电环转动没有什么区别,至于是电刷作转子还是导电环作转子,取决于您的滑环安装方式。

技术参数

当选择滑环时需考虑以下重要性能规格:

1、旋转时的工作速度rpm

2、电路通道,信号通道(电路,环和通道数都是同义的,如果有一条回路或地线,那么它是一条分开的电路,有些滑环一条电路能被其它路使用,因此仅仅计算一次)

3、动力电路,信号电路的最大电压,最大电流。

4、信号的种类(这点非常重要)

5、工作温度。

6、防护等级(既密封要求)

六、若需要的滑环既要传输动力电,又要传输信号,能提供吗?

可以找到许多产品都能实现动力和信号组合在一起。

七、精密导电滑环结构紧凑,有信号抗干扰措施吗?

精密导电滑环是一个空间小、走线相当密集的部件,各种信号都在滑环内集中,因此各信号间的互感、互容效应较大。因为滑刷和环道接触处无法屏蔽,其电容耦合尤其严重。

现有专有技术,从滑环结构设计和滑环内部布线设计上综合考虑,完全能避免动力和信号间,信号与信号间的干扰问题,并且能防止外界对滑环内部的电磁干扰。

八、现在的信号种类比较多,要求更加复杂,滑环能传输哪些信号?

现有滑环可以传输目前流行的所有中低频率信号,总线控制信号等。

如Inter Bus,Can-Bus,Profibus,RS422,RS485,PLC控制,数字/模拟视频,数字音频,千兆以太网,温度、重量传感器信号等。

九、需要电滑环中含有一或二路高频信号,能做吗?

可以做到。已有产品成功应用在雷达上。

十、能提供高速、高容量的信号传输的滑环吗?

可以。在设备上一般信号传输都是短距离的。现有一款电和光纤组合滑环,能传输大容量的信号,而且价格非常低廉,现已批量生产。

十一、能提供军用滑环吗?

目前很多滑环都已应用在国防军事领域。如侦察飞机设备,防空雷达,火炮系统,预警天线,导弹测试系统上。

滑环技术

1、复合电刷块技术,一般采用碳刷,铜刷,银/石墨/二硫化钼的刷块等形式。

2、采用贵金属合金单丝,如AuNi9等。

3、纤刷技术,纤刷是指一种特殊的滑行电气接触设计。纤刷简单的说就是将单独的金属纤丝(线)进行校准并装进一个金属管里。在这个悬臂设计中,纤刷束的散状的,无束缚的一端依附在环道表面的槽里。

选择原因

在电气设计过程中,机械部分360度无限制连续旋转时,导线需连接到旋转部件上去,电气工程师就会遇到导线缠绕问题,这个时候,他需要一个电旋转连接器,俗称电滑环来传输动力和信号的旋转连接。

结构种类

滑环结构分为圆柱式、圆盘式。圆柱式滑环的环道是沿着圆柱的轴心排列的,就象螺栓上的螺纹一样。圆盘式滑环的环道是同心的,就象在唱机唱片上的沟一样。目前大部分都采用圆柱式滑环,除非受到高度限制,才会选用圆盘式滑环。

圆柱种类

根据安装需要,可提供轴式、带通孔式。

四、滑环的哪一部份是转子?哪一部份是定子?

一般来说,导电环部分是转子,电刷部分是定子。滑环是双向转动的,是电刷部分转动还是导电环转动没有什么区别,至于是电刷作转子还是导电环作转子,取决于您的滑环安装方式。

技术参数

当选择滑环时需考虑以下重要性能规格:

1、旋转时的工作速度rpm

2、电路通道,信号通道(电路,环和通道数都是同义的,如果有一条回路或地线,那么它是一条分开的电路,有些滑环一条电路能被其它路使用,因此仅仅计算一次)

3、动力电路,信号电路的最大电压,最大电流。

4、信号的种类(这点非常重要)

5、工作温度。

6、防护等级(既密封要求)

六、若需要的滑环既要传输动力电,又要传输信号,能提供吗?

可以找到许多产品都能实现动力和信号组合在一起。

七、精密导电滑环结构紧凑,有信号抗干扰措施吗?

精密导电滑环是一个空间小、走线相当密集的部件,各种信号都在滑环内集中,因此各信号间的互感、互容效应较大。因为滑刷和环道接触处无法屏蔽,其电容耦合尤其严重。

现有专有技术,从滑环结构设计和滑环内部布线设计上综合考虑,完全能避免动力和信号间,信号与信号间的干扰问题,并且能防止外界对滑环内部的电磁干扰。

八、现在的信号种类比较多,要求更加复杂,滑环能传输哪些信号?

现有滑环可以传输目前流行的所有中低频率信号,总线控制信号等。

如Inter Bus,Can-Bus,Profibus,RS422,RS485,PLC控制,数字/模拟视频,数字音频,千兆以太网,温度、重量传感器信号等。

九、需要电滑环中含有一或二路高频信号,能做吗?

可以做到。已有产品成功应用在雷达上。

十、能提供高速、高容量的信号传输的滑环吗?

可以。在设备上一般信号传输都是短距离的。现有一款电和光纤组合滑环,能传输大容量的信号,而且价格非常低廉,现已批量生产。

十一、能提供军用滑环吗?

目前很多滑环都已应用在国防军事领域。如侦察飞机设备,防空雷达,火炮系统,预警天线,导弹测试系统上。

导电滑环属于电接触滑动连接应用范畴,它又称集电环、或称旋转关节、旋转电气接口、滑环、集流环、回流环、线圈、换向器、转接器,是实现两个相对转动机构的图像、数据信号及动力传递的精密输电装置。特别适合应用于无限制的连续旋转,同时又需要从固定位置到旋转位置传送功率或数据的场所。

  其由弹性材料-电刷、滑动触点表面材料-导电环、绝缘材料、粘结材料、组合支架、精密轴承、防尘罩及其他滑环(23张)辅助件等组成。电刷采用贵金属合金材料,呈“II”型与导电环环槽对称双接触,借助电刷的弹性压力与导电环环槽滑动接触来传递信号及电流。

精密导电滑环属于高科技产品,一直以来被应用于尖端军事领域,是各种精密转台、离心机和惯导设备的关键器件。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民用领域也越来越多的涉足使用此类产品,用于工业自动系统控制中。在国外先进发达国家,该类产品已逐渐由军用产品转化为民用产品,近几年已实现了标准化、批量化生产,被广泛应用于安防、工厂自动化、电力、金融、仪表、航空、军事、运输、建筑等机电设备上。

滑环技术

1、复合电刷块技术,一般采用碳刷,铜刷,银/石墨/二硫化钼的刷块等形式。

2、采用贵金属合金单丝,如AuNi9等。

3、纤刷技术,纤刷是指一种特殊的滑行电气接触设计。纤刷简单的说就是将单独的金属纤丝(线)进行校准并装进一个金属管里。在这个悬臂设计中,纤刷束的散状的,无束缚的一端依附在环道表面的槽里。

选择原因

在电气设计过程中,机械部分360度无限制连续旋转时,导线需连接到旋转部件上去,电气工程师就会遇到导线缠绕问题,这个时候,他需要一个电旋转连接器,俗称电滑环来传输动力和信号的旋转连接。

结构种类

滑环结构分为圆柱式、圆盘式。圆柱式滑环的环道是沿着圆柱的轴心排列的,就象螺栓上的螺纹一样。圆盘式滑环的环道是同心的,就象在唱机唱片上的沟一样。目前大部分都采用圆柱式滑环,除非受到高度限制,才会选用圆盘式滑环。

圆柱种类

根据安装需要,可提供轴式、带通孔式。

四、滑环的哪一部份是转子?哪一部份是定子?

一般来说,导电环部分是转子,电刷部分是定子。滑环是双向转动的,是电刷部分转动还是导电环转动没有什么区别,至于是电刷作转子还是导电环作转子,取决于您的滑环安装方式。

技术参数

当选择滑环时需考虑以下重要性能规格:

1、旋转时的工作速度rpm

2、电路通道,信号通道(电路,环和通道数都是同义的,如果有一条回路或地线,那么它是一条分开的电路,有些滑环一条电路能被其它路使用,因此仅仅计算一次)

3、动力电路,信号电路的最大电压,最大电流。

4、信号的种类(这点非常重要)

5、工作温度。

6、防护等级(既密封要求)

六、若需要的滑环既要传输动力电,又要传输信号,能提供吗?

可以找到许多产品都能实现动力和信号组合在一起。

七、精密导电滑环结构紧凑,有信号抗干扰措施吗?

精密导电滑环是一个空间小、走线相当密集的部件,各种信号都在滑环内集中,因此各信号间的互感、互容效应较大。因为滑刷和环道接触处无法屏蔽,其电容耦合尤其严重。

现有专有技术,从滑环结构设计和滑环内部布线设计上综合考虑,完全能避免动力和信号间,信号与信号间的干扰问题,并且能防止外界对滑环内部的电磁干扰。

八、现在的信号种类比较多,要求更加复杂,滑环能传输哪些信号?

现有滑环可以传输目前流行的所有中低频率信号,总线控制信号等。

如Inter Bus,Can-Bus,Profibus,RS422,RS485,PLC控制,数字/模拟视频,数字音频,千兆以太网,温度、重量传感器信号等。

九、需要电滑环中含有一或二路高频信号,能做吗?

可以做到。已有产品成功应用在雷达上。

十、能提供高速、高容量的信号传输的滑环吗?

可以。在设备上一般信号传输都是短距离的。现有一款电和光纤组合滑环,能传输大容量的信号,而且价格非常低廉,现已批量生产。

十一、能提供军用滑环吗?

目前很多滑环都已应用在国防军事领域。如侦察飞机设备,防空雷达,火炮系统,预警天线,导弹测试系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