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flexible 通讯

楼主(2010-11-23):
我的笔记本安装了Wincc flexible 2008,手头有一个西门子MP270B触摸屏,我有一个6ES7 972-0CB20-0XA0 西门子S7-300编程电缆USB-MPI,能否利用它实现通讯?)
我给触摸屏通电后,用上述电缆和笔记本连接,遇到如下问题:

我依次打开“项目”-“传送”-“通信设置”

请问用什么电缆才能实现通讯?如何进行通讯设置?(

设备类型中选择"MP 270 10 touch";模式选择“MPI/DP”,站地址应该填入什么?

站地址是什么?

网友A: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软件的视频,里面有传输一章的说明,

网友B:
用你手上的编程电缆时无法实现触摸屏与电脑的通讯,必须使用专用的触摸屏编程电缆 从网上可以买到

网友C:
不可用USB-MPI和屏通讯,可用西门子5512卡或5571卡进行通讯

网友D:
用485总线通过MPI通讯不上吗?

网友E:
可以呀,我上次就是用这个电缆搞的op177B,地址设置为2吧.

网友E:
不过这次搞的op77B就没搞定,外加个315的CPU为通讯口供电,用MPI/DP方式也不行,只能去找带串口的电脑再用232方式试试(usb转串口的试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