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和单片机的通讯

楼主(2010-11-23):
哪位大侠做过   可否给些提示    最好有单片机的程序  不胜感谢

网友A:
MODBUS RTU最合适不过,它占用很少单片机资源,通用性好,一劳永逸,所有品牌的触摸屏都支持MODBUS协议,只是维纶的MODBUS兼容性不大好,而网上的例子大部分都是它家的,能支持别家屏的协议肯定支持它家的,但照它家的协议写出来可能就不支持其他的品牌的屏。你只要支持1~6,16号命令就可以了,实现单片机内部所有位的读和写,所有RAM,XRAM空间的读和写,你能写得来支持一次性能几十个字节的读就比较完美了

网友B:
你是哪里的,我有同事有做过,QQ289094017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ODBUS RTU最合适不过,它占用很少单片机资源,通用性好,一劳永逸,所有品牌的触摸屏都支持MODBUS协议,只是维纶的MODBUS兼容性不大好,而网上的例子大部分都是它家的,能支持别家屏的协议肯定支持它家的,但照它家的协议写出来可能就不支持其他的品牌的屏。你只要支持1~6,16号命令就可以了,实现单片机内部所有位的读和写,所有RAM,XRAM空间的读和写,你能写得来支持一次性能几十个字节的读就比较完美了

说的很有道理!

楼主:
谢谢各位    我试着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