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如何产生随机数,请大侠指教。

楼主(2010-11-23):
准备用内部变量做一个在一定范围内产生随机数的例子,但是好像组态王没有这个函数,只能加或者减,各位大侠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A:
组态王用的脚本语言应该是类c的,你可以自己写个函数。

网友B:
外部变量亚控仿真PLC里,有一个数据类型是随机数的~~~~

I/O设备管理
--------------------------------------------------------------------------------

随机寄存器RADOM

该寄存器变量的值是一个随机值,可供用户读出,此变量是一个只读型,用户写入的数据无效,此寄存器变量的编号原则是在寄存器名后加上整数值,此整数值同时表示该寄存器变量产生数据的最大范围,例如,RADOM100表示随机值的范围是0-100,关于寄存器变量的编号及随机值的范围如下表所示:

楼主:
这个不是没试过,不知是我没设置对还是怎么着,总是没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