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中间接寻址功能能否对应到PLC中的地址?

楼主(2010-11-23):
人机中间接寻址功能能否对应到PLC中的地址?

比如说对应D值。*$?$M? $?

没这功能么?

网友A:
可以通过宏指令把各个寄存器对应起来

 $M?=D250

至于间接寻址,可以把两别所寻的寄存器对应起来,注意plc里面可以执行一次mov d? F 的动作一次 呵呵

网友B:
可以的,可以使用PLC中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