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TE温控器与组态王通信

楼主(2010-11-23):
台达DTE温控器能在组态王上设置显示吗?具体怎么做?

网友A:
使用modbus RTU Slaver协议

网友B:
可以 在组态网中直接建立变频器--台达--modbus

楼主:
谢谢aibi,我明天试试,能用的话,台达DTE可能是最有性价比的温控方案了

网友C:
我已经做得台达DTA系温控器跟组态王的通讯了,想必DTE系是一样的设置

网友C:
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可能是,读出来的温控器数值与实际值是相差一个10倍的关系的,所以需要在组态王里面做个过渡计算

需要占用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