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资料
求救PLC数据处理问题

楼主(2010-11-23):
我想用PLC加触摸屏来显示一个真空值,格式为科学计数法:1.0X10的多少次方pa这样子!PLC用CQM1+CQM1H-MAB42,PLC接受外部0~10V电压,触摸屏用GP2301.其他接线和接收都没问题,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转换PLC里面接收到的数据,如0~10V对应接收到位的数据数据是0~4095,我想显示0pa~100000pa。我应该怎么处理PLC里面的数据?才能显示的正确呢?

楼主:
怎么没高手指教呢…………

网友A:
不知道你使用的PLC是否有相关的指令,三菱的我用FOR,NEXT可以做到这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