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电源电器擂台第十三期-变压器磁通变化多少

楼主(2010-11-23):
请高手讲下变压器磁通和匝数的关系,当变压器一次侧,线包匝数减掉一半,此时主磁通的变化为多少?为什么

工控电力电源擂台每周一期,本期12月03日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楼主:
没有人能回答么?

网友A:
对于大型电力变压器来说,情况很复杂了!楼主不能简单的说匝数减半磁通变化如何!我假设你说的“磁通”是指的变压器主励磁磁通,在此前提下讲:如果不考虑后果,我可以说也不一定会出现磁通减半、二次侧输出电压升高等情况,实际是很可能会因磁通密度不足导致一次侧电流急剧上升,铁芯会有明显的噪声,甚至有烧包的危险!现实中的变压器与普通教科书上用于简单介绍变压器原理的理想变压器模型有很大差别。在正规变压器企业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有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在国标中规定的对于三相电力、配电变压器,其硅钢片叠积的铁芯柱中的主磁通密度,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分别要达到1.8T和1.4T,不论你的两侧电压和负载大小如何变化,基本都是稳定的这个数值。很难想像一台电力参数既定的变压器,其设计技术参数都确定后,还会出现要求将其一次侧线圈匝数加倍或者减半的情况出现,那样的话原先的设计方案整个就不再适用了!如果楼主是想表达另外一种意思:即把两台一次侧匝数相差一半的变压器比较,看其主磁通是否也随一次侧线圈匝数变化而呈线性相关变化?那还是前面那句话------“在国标中规定的对于三相电力、配电变压器,其硅钢片叠积的铁芯柱中的主磁通密度,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分别要达到1.8T和1.4T,不论你的两侧电压和负载大小如何变化,基本都是稳定的这个数值。”

网友B:
要根据变压器的铁芯截面查到每匝数/伏
初级总匝数=450×匝数/伏
次级总匝数=12×匝数/伏

网友C:
跟各位学习了,都来发言 。

网友D:
“变压器磁通和匝数的关系,当变压器一次侧,线包匝数减掉一半,此时主磁通的变化为多少?为什么 ?”

1、当电源电压、匝数一定时,变压器的磁通一定,这是电势平衡方程所决定的;

2、当电源电压一定,不管你饶多少匝,铁心磁通都要达到一个值,产生的自感反电势与电源电压趋于一致,否则电流就一直增大,直到烧毁!

网友D:
3、根据磁路欧姆定律,磁路一定时,磁通与安匝数成正比,即匝数N与电流I的乘积成正比;

4、线包匝数减掉一半,电流增大一倍,磁通才能保持不变;匝数减少一半,磁通增大一倍,意味着电流I增大四倍;

网友D:
5、如果电源电压降低一半,线包匝数减掉一半,磁通不变,励磁电流增大一倍:

网友D:
6、所以在设计变压器时,首先确定功率,根据功率确定铁心截面;

7、所以在设计变压器时,然后确定电源电压,根据电压确定绕组匝数;

8、所以在设计变压器时,再确定电流,根据电流确定导线截面;

楼主:
首先感谢大家的慷慨发言,其实我的想法,也就是讨论一下变压器一次侧自感电动势,主磁通和一次电流的关系,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外接电源电压不变的情况下,如果线圈减少,意味着电抗减少,自然意味着电流增大,同时,在电流增加的同时,磁通也在增加,所以,自感电动势也在增加,抑制着电流的增加,最后达到一个平衡,这种情况下,电流、磁通、自感电动势最后的稳定值,应该和原来的不一样,

我开始的想法,是想了解不同的变压器,包括电压的不同,功率的不同,那么,除了线包线径不一样外,线圈的匝数在定性上有个什么样的变化,

按照刘志斌先生的回答,应该有个答案了,但是有一点不知能否细说一下

6,为什么确定功率后,就能确定铁心截面?

7,为什么确定电源电压,就能确定绕组匝数?因为此时还没有定下来导线截面,电抗值还没有确定,怎么能知道此时的自感电动势的大小呢?我相信回答肯定有道理,希望详细给个解答,不胜感谢,

网友E:
u=4.44fWΦm    u - 电压;f- 频率;w-线圈匝数;Φm-为磁通,这个公式或许能有所帮助。具体数值就不再算了。

网友F:
铁芯磁饱和了啊,,

电流很大,线包很快烧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一点不知能否细说一下

6,为什么确定功率后,就能确定铁心截面?

7,为什么确定电源电压,就能确定绕组匝数?因为此时还没有定下来导线截面,……

1、不管什么变压器,铁心材料决定后,磁导率μ确定,磁通密度确定,铁心截面决定磁通大小:

2、由此可以推导出,铁心截面积S与变压器功率P的平方根成正比;

3、也就是说,铁心截面积S大小与电源电压U,导线匝数,导线截面大小无关;

网友D:
4、匝数与电源电压相关,10楼给的公式说明了你的问题;

网友D:
5、材料磁导率μ→磁通密度B→功率→铁心截面S→电压→匝数,然后才有电流大小,才有导线截面的大小;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确定电源电压,就能确定绕组匝数?因为此时还没有定下来导线截面,电抗值还没有确定,怎么能知道此时的自感电动势的大小呢?……

1、当磁导率μ、磁通密度B、铁心截面S、匝数N确定后,电抗值已经确定,电抗值大小与电流无关;

2、当磁导率μ、磁通密度B、铁心截面S、匝数N确定后,自感电动势的系数L就已经确定;

网友G:
刘老师,以后你把答案全部包了,哈哈,牛!

楼主:
有一点请各位考虑,材料导磁率确定,不一定意味着磁通密度确定呀!因为电流没有定下来,如果没有电流,只有导磁率,哪来的磁通密度?我要说的就是,线圈匝数变化--电抗值变化--电流自然变化-磁通密度我认为也要变化,不知对否?请指教!

我就想定性上了解一下,如果匝数变化,电流、磁通、自感电动势的变化,

另外,大家说的磁通密度一定,是不是可以说,磁通密度最佳数值一定呀?因为太大了,或太小了,和励磁电流的关系,就不成比例了,

楼主:
另外,那个公式是在一定的情况下,说明问题的,但是现在的情况,按那个公式分析,如果匝数提高一倍,难道主磁通会下降一半?因为电源电压不变呀,其实不是这么简单,当匝数提高后,电流是下降了,没匝产生的磁通是下降了,但是我们的匝数总体增加了,所以说,此时的磁通,不能简单就认为下降了一半,

各位大虾,对否请批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就想定性上了解一下,如果匝数变化,电流、磁通、自感电动势的变化,……

1、“如果匝数变化,电流、磁通、”,是属于磁路欧姆定律的问题;

2、“自感电动势的变化,”,是电感L大小的问题;

网友D:
3、例如:磁路欧姆定律说,磁通=磁动势/磁阻,磁动势=NI,磁阻=L/μS;

4、如果磁阻、磁通恒定,N减小,电流I增大;

5、如果磁阻、电流一定,N减小,磁通减小;

网友D:
6、自感电动势的大小,决定电感L、电流的变化率;

7、电感L的大小,与线圈匝数N成正比,如果匝数减半,电感L减半;

8、电流的变化率不变,电感L减半,自感电势减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磁通密度一定,是不是可以说,磁通密度最佳数值一定呀?因为太大了,或太小了,和励磁电流的关系,……

正确,磁通密度一定,就是最佳磁通密度确定,太大了,或太小了,励磁电流增大,损耗增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材料导磁率确定,不一定意味着磁通密度确定呀!因为电流没有定下来,如果没有电流,只有导磁率,哪来的磁通密度?……

1、材料导磁率确定,即材料磁化曲线上磁导率最高的直线段确定,变压器铁芯就工作在这一段;

2、导磁率确定后,铁心磁通密度设计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与损耗有关;

3、这样绕组通入电流时,产生的磁通、磁通密度在设计范围内,铁心损耗小,励磁电流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按那个公式分析,如果匝数提高一倍,难道主磁通会下降一半?因为电源电压不变呀,……

1、正确,如果匝数提高一倍,主磁通会下降一半;

2、磁通密度减小很多,铁心将工作在磁化曲线的下段,磁导率小的一段,励磁电流相对增大,损耗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D:

3、例如:磁路欧姆定律说,磁通=磁动势/磁阻,磁动势=NI,磁阻=L/μS;

4、如果磁阻、磁通恒定,N减小,电流I增大;

5、如果磁阻、电流一定,N减小,磁通减小;

多谢你的发言,但是在本例中,

4,磁阻是一定的,但是不存在磁通不变的情况,在N减小的同时,磁通能恒定;

5,也不存在磁阻、电流一定,因为线圈匝数改变,电流自然变化,也不能简单下结论,磁通减小。因为此时电流确实小了,但是匝数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6、自感电动势的大小,决定电感L、电流的变化率;

7、电感L的大小,与线圈匝数N成正比,如果匝数减半,电感L减半;

8、电流的变化率不变,电感L减半,自感电势减半;

以上分析的自感电动势的变化,没有问题,但是现在的问题,

1,外在电压不变,单从理论上讲,一次侧匝数减半,电流会迅速上升,但是此时自感电动势也要增加,以抵抗外加电压,由于漏磁通的存在以及一次侧内阻的影响,无论电流变化多少(其实就是增加多少),变化后的自感电动势,是和原来的自感电动势有差别的,是小于原来的数值的,

2,需要强调的是,在本例中,在这种情况下,自感电动势是不会降为原来的一半的,因为由于匝数的减少,电流的增加,磁通应该有所上升(无论上升的数值多么小),磁通变化了,本人认为,自感电动势也应该有所改变,

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尤其感谢刘志斌先生的回答,有条不紊,思路也比较清楚

网友D:
“当变压器一次侧,线包匝数减掉一半,此时主磁通的变化为多少?为什么 ”

1、电源电压不变,线包匝数减掉一半,主磁通增大一倍,电流增大四倍;

2、有电势平衡方程式、磁路欧姆定律可推导出:

1)     U≈E=4.44fNΦ =4、44f×1/2N×2Φ;

2)     Φ=NI/Rm  = 1/2N×2I/Rm       2Φ =1/2N×4I/Rm ;

网友D:
3、当电源电压不变时,即感生反电势不变,减小匝数N,必然增大磁通Φ,实际上不是线性关系,因为铁心磁通会饱和;

4、当电流增大很多时,绕组电阻压降增大,感生反电势会下降,这样感生电势,绕组电阻压降,磁通Φ最终会达到一个平衡,不过此时绕组电阻压降、铁心饱和 ,达到使变压器发热烧毁的程度!

网友H:
支持刘老师的看法,题目只是理论的看法。

网友I:
变压器的基本原理是电磁感应原理,现以单相双绕组变压器为例说明其基本工作原理:当一次侧绕组上加上电压Ú1时,流过电流Í1,在铁芯中就产生交变磁通Ø1,这些磁通称为主磁通,在它作用下,两侧绕组分别感应电势É1,É2,感应电势公式为:E=4.44fNØm
式中:E--感应电势有效值
f--频率
N--匝数
Øm--主磁通最大值
由于二次绕组与一次绕组匝数不同,感应电势E1和E2大小也不同,当略去内阻抗压降后,电压Ú1和Ú2大小也就不同。
当变压器二次侧空载时,一次侧仅流过主磁通的电流(Í0),这个电流称为激磁电流。当二次侧加负载流过负载电流Í2时,也在铁芯中产生磁通,力图改变主磁通,但一次电压不变时,主磁通是不变的,一次侧就要流过两部分电流,一部分为激磁电流Í0,一部分为用来平衡Í2,所以这部分电流随着Í2变化而变化。当电流乘以匝数时,就是磁势。
上述的平衡作用实质上是磁势平衡作用,变压器就是通过磁势平衡作用实现了一、二次侧的能量传递。
当一个正弦交流电压U1加在初级线圈两端时,导线中就有交变电流I1并产生交变磁通ф1,它沿着铁心穿过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形成闭合的磁路。在次级线圈中感应出互感电势U2,同时ф1也会在初级线圈上感应出一个自感电势E1,E1的方向与所加电压U1方向相反而幅度相近,从而限制了I1的大小。为了保持磁通ф1的存在就需要有一定的电能消耗,并且变压器本身也有一定的损耗,尽管此时次级没接负载,初级线圈中仍有一定的电流,这个电流我们称为“空载电流”。
如果次级接上负载,次级线圈就产生电流I2,并因此而产生磁通ф2,ф2的方向与ф1相反,起了互相抵消的作用,使铁心中总的磁通量有所减少,从而使初级自感电压E1减少,其结果使I1增大,可见初级电流与次级负载有密切关系。当次级负载电流加大时I1增加,ф1也增加,并且ф1增加部分正好补充了被ф2所抵消的那部分磁通,以保持铁心里总磁通量不变。如果不考虑变压器的损耗,可以认为一个理想的变压器次级负载消耗的功率也就是初级从电源取得的电功率。变压器能根据需要通过改变次级线圈的圈数而改变次级电压,但是不能改变允许负载消耗的功率。

网友J:
此题又次可看出工控网的擂台办的真好,理论与实际,理想状况与现实状况的差别和联系!工控网加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

以上分析的自感电动势的变化,没有问题,但是现在的问题,

1,外在电压不变,单从理论上讲,一次侧匝数减半,电流会迅速上升,但是此时自感电动势也要增加,以抵抗外加电压,由于漏磁通的存在以及一次侧内阻的影响,无论电流变化多少(其实就是增加多少),变化后的自感电动势,是和原来的自感电动势有差别的,是小于原来的数值的-------不错!自感电动势形成的磁通变化无论如何也不会超过电流增减反应在磁通上的变化量,后者是因,前者未果,果随因动而不过之!

2,需要强调的是,在本例中,在这种情况下,自感电动势是不会降为原来的一半的,因为由于匝数的减少,电流的增加,磁通应该有所上升(无论上升的数值多么小),磁通变化了,本人认为,自感电动势也应该有所改变-------还是那句话,铁芯的硅钢片有既定的宽度、厚度、长度、导磁率等参数在,就不会任由磁通链成比例的上升。前面已经说过,为经济角度考虑,铁芯一定是尽可能接近饱和设计的,在有10%的上升基本就到头了,因此匝数减半的后果可能是很严重的,在变压器内部产生一系列复杂的电磁反应,其过程的数学模型具有明显的动态、非线性、强耦合、时变参数、多点滞后等诸多复杂的特征,那些电磁暂态过程就不是我们在此纸上谈兵可以预料的了。我先后在2家大型电力变压器企业工作过,其中一家是国有企业,那里的设计部门对每一台变压器的电磁设计计算都是个复杂而艰巨的过程,要进行大量的电磁计算,反复的求解偏微分方程、电磁场梯度计算、边界值条件的确定..............可以说必须一个团队数日甚至数月的计算才能完成,而这也仅仅是电磁计算设计部分。另外一家是这家国企的合资子公司,那是与著名的德国西门子公司的合资企业,那里的德国人采用德国的专用计算工作站进行电磁计算,内部运行的是西门子公司自己开发的专业设计软件,就是这样,做一台220kv / 180MVA变压器的电磁计算也需要那工作站连续运行3昼夜才有结果,期间只有德国本土来的工程师在工作站内日夜守候(德国鬼子出于技术保密目的不让中国人接触到这些,那可是集西门子公司百年变压器设计制造经验不可外露的技术精华哦!)..................如此看来我们在没有精确数学模型的前提下就是进行正常的变压器电磁过程的估算都是困难的,遑论楼主此一“特例”了。在此也提请刘老师注意,您在此帖的几个回复我已经看过数遍了,我觉得您几个结论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进而言之,就是做了太多理想化的简化和假设,这在实际的变压器上显然是行不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做一台220kv / 180MVA变压器的电磁计算也需要那工作站连续运行3昼夜才有结果,……

1、“电磁计算”并不复杂,重要的是电磁实验、试验,取得实际数据才是关键;

2、不同的铁磁材料,有不同磁化曲线,有不同的数据,有不同的热稳定性等;

3、楼主的问题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例如维修电动机、变压器等,有人不懂偷工减料,缺斤少匝,导致维修的电机、变压器空载电流大、发热、异常叫声等!

楼主:
真是大开眼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无私奉献,有你们这样的回复,本人受益匪浅,我想收益的不是我以为吧,我先谢谢各位了,我的目的,也是通过这样的分析,更加清楚变压器内在各参数的变化,尤其在有波动的时候,

还是那句话,看得真爽,比在学校里听得要好多了,

网友K:
变压器的基本原理

  变压器是利用线圈互感特性构成的一种元器件,几乎在所有的电子产品中都要用到。它原理简单,但根据不同的使用场合(不同的用途),变压器的绕制工艺会有所不同。变压器的功能主要有:电压变换;阻抗变换;隔离;稳压(磁饱和变压器)等。它是由一个初级线圈(线圈圈数n1)及一个次级线圈(线圈圈数n2)环绕著一个核心。常用的铁心形状一般有E型和C型。

E=n(△Φ/△t) ;                      E=电动势 ,N=匝数 ,△Φ磁通变化量 。

E2 = E1×(n2/n1) ;          E1是初级电压,E2是次级电压。

  上图是变压器的原理简体图,当一个正弦交流电压U1加在初级线圈两端时,导线中就有交变电流I1并产生交变磁通ф1,它沿着铁心穿过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形成闭合的磁路,在次级线圈中感应出互感电势U2,同时ф1也会在初级线圈上感应出一个自感电势E1,E1的方向与所加电压U1方向相反而幅度相近,从而限制了I1的大小。

  为了保持磁通ф1的存在就需要有一定的电能消耗,并且变压器本身也有一定的损耗,尽管此时次级没接负载,初级线圈中仍有一定的电流,这个电流我们称为“空载电流”。

  如果次级接上负载,次级线圈就产生电流I2,并因此而产生磁通ф2,ф2的方向与ф1相反,起了互相抵消的作用,使铁心中总的磁通量有所减少,从而使初级自感电压E1减少,其结果使I1增大,可见初级电流与次级负载有密切关系。

  当次级负载电流加大时I1增加,ф1也增加,并且ф1增加部分正好补充了被ф2 所抵消的那部分磁通,以保持铁心里总磁通量不变。

  如果不考虑变压器的损耗,可以认为一个理想的变压器次级负载消耗的功率也就是初级从电源取得的电功率。

  变压器能根据需要通过改变次级线圈的圈数而改变次级电压,但是不能改变允许负载消耗的功率。

变压器一次侧,线包匝数减掉一半,如果电压(电流)保持不变,主磁通加大为原来的一倍!

网友A:
楼上的帖子顶!原先都注重三相、电力/配电变压器等大型变压器的讨论,忽略了对小型、电子线路中使用的变压器讨论,楼上的把这方面补充上了!

网友L:
50MP获得者:topkingjun                 PistoN

10MP获得者:binzhiliu                     刘志斌

                          男儿当自强                不明白还是不明白

                          惊涛骇浪                     jingtao

                          cqu_rockwell             cqu_rockwell

30积分获得者:天山雪莲花               taotian

                             AQD008                   AQD008

                            wangxiu1953          王秀

网友G:
学习了,大家一起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