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讯口及电脑COM口一起坏的原因?
理论不足,实践不多

楼主(2010-11-23):
诚心请教:FPX-C60R 与电脑连接并通讯成功,可过段时间PLC通讯口和电脑COM口一起坏,

只是通讯失败,程序不丢失.

请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怎样来避免??谢谢了~

网友A:
可能是通信线上的电位差引起,比如设备接地不好,或电脑漏电。。

-------------------------------------------------

包编程用USB转COM线 二手PLC 人机介面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西门子S7 200 4级密码解除,三菱Q全系列PLC解除密码。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网友B:
自己做的通讯线还是买的原装线?

网友C:
串烧,线没焊好,带电插拔。

网友D:
可能是用了没带电阻尼的那种编程电缆。

网友E(2012-01-10):
通讯线与外部电路短路了

网友F:
应该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编程电缆

不要带电

网友F:
严禁带电插拔通讯电缆,以防止串口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