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控指令MC MCR好像没有什么大的用途

楼主(2010-11-23):
主控指令MC MCR好像没有什么大的用途,谁能给一个在现实生产中应用的例子!

网友A:
曾读过别人这样的程序,自己也没用过。我把它理解为总开关。

网友B:
主控开关接通时,主控程序优先执行。

网友C:
不理解的指令先放着。日后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看书先看这些。要学的东西很多。但是全部都有用的。

网友D:
主控指令(MC/MCR):(1)MC(主控指令) 用于公共串联触点的连接。执行MC后,左母线移到MC触点的后面。(2)MCR(主控复位指令)它是MC指令的复位指令,即利用MCR指令恢复原左母线的位置。
在编程时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多个线圈同时受一个或一组触点控制,如果在每个线圈的控制电路中都串入同样的触点,将占用很多存储单元,使用主控指令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MC、MCR指令的使用,利用MC N0 M100实现左母线右移,使Y0、Y1都在X0的控制之下,其中N0表示嵌套等级,在无嵌套结构中N0的使用次数无限制;利用MCR N0恢复到原左母线状态。如果X0断开则会跳过MC、MCR之间的指令向下执行。
MC、MCR指令的使用说明:(1)MC、MCR指令的目标元件为Y和M,但不能用特殊辅助继电器。MC占3个程序步,MCR占2个程序步;(2)主控触点在梯形图中与一般触点垂直。主控触点是与左母线相连的常开触点,是控制一组电路的总开关。与主控触点相连的触点必须用LD或LDI指令。(3)MC指令的输入触点断开时,在MC和MCR之内的积算定时器、计数器、用复位/置位指令驱动的元件保持其之前的状态不变。非积算定时器和计数器,用OUT指令驱动的元件将复位,当X0断开,Y0和Y1即变为OFF。(4)在一个MC指令区内若再使用MC指令称为嵌套。嵌套级数最多为8级,编号按N0→N1→N2→N3→N4→N5→N6→N7顺序增大,每级的返回用对应的MCR指令,从编号大的嵌套级开始复位。

网友E:
当时设置这个指令时,肯定有它的用途,可能后来指令丰富以后,其作用没有那么突出了。

网友F:
我觉得很好用。不用老是写很多的子程序。

网友G:
PLC的指令很多,没必要一一研究,常用的指令一定要知道。

网友H(2012-01-08):
重点的应用各位可以举个实际例子吗

网友I(2014-10-07):
大家好:我是刚来的,学习中,还没入门呢!对这个指令的理解也不到位,希望大家多指导!谢谢!!

网友J:
这是三菱的吧?没用过主控的路过

////////////////////////////////////////////////

国产伺服变频器销售,运动控制项目承接

小王,13651915493,QQ1647674321

网友K(2022-11-27):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把

网友L(2023-06-15):
可做手自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