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异音的原因

楼主(2010-11-23):
上个星期帮人忙找个55KW的电机故障。该电机是个Y系列电机55KW,电机运行中有异音,像电机转子与定子擦铁的声音。越低速声音越明显。摘掉皮带,声音如旧。解体电机无明显擦铁现象。更换新轴承,电机装好。通电,异音如旧。而且异音更明显。更换一台变频器,电机异音消除。我想向各位师傅学习,变频器什么故障能出现电机像擦铁一样的异音。望指教!

网友A:
可能是你的变频器三相输出波形不对,你卡过三相电流没有,肯定是驱动问题,还有你的载波频率

楼主:
对:ZHAOFEI154 关于

可能是你的变频器三相输出波形不对,你卡过三相电流没有,肯定是驱动问题,还有你的载波频率

内容的回复:

如果变频器工作在10HZ的情况下,钳形表量出的电流为16.18.24A变频器前的电流表,先前是在20A左右抖动,电机检修后是大幅度的摆动。

网友B:
很明显的,是载波频率太低造成的。

一般不影响使用。

网友C:
很多情况下是变频的输出三相电压电流不平衡,尤其是在低频率运行的时候更明显,这种问题我在公司碰到的问题很多了,一般电机震动大的因素很多,如同心度不准,转子走外径,端盖走内径,轴承间隙大油脂干枯或电机底脚不平等等,都会引起震动大,但电机的接线接触不良也会引起震动大,记得有一次我先换了30KW电机轴承,换端盖,换电机到再换了变频,换到最后故障依旧,电机还是震动大。这样折腾了一天多时间,最后才发现从变频器到电机之间的导线有一接点因氧化而接触不良,重新接线后故障排除,其实起先在换电机之前我是用万用表量过变频器输出端三相电机的阻值的,电机的出线6个头子也量过,阻值都是非常的平衡,但做梦都没想到这个阻值和加在端子上的电压会是虚的,走了这么多的弯路,是我最深刻的经验教训。

楼主:
对:阿元 关于

很明显的,是载波频率太低造成的。

一般不影响使用。

内容的回复:

谢谢您能指导。该电机用在塑料挤出机上,由于电机的电流不稳定造成挤出的塑料管薄厚不均,故全是废品。

网友D:
我才如电机维修这行,经验尚浅,希望几位师傅能加我QQ544046247,待我遇到问题时,能请你们指教下

网友E:
如果点击三相电流平衡且在额定范围内,没有问题。看下变频器载波频率的设置是否合适!

网友F:
是载波频率太低造成的。

一般不影响使用。

网友G:
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设置不合适。

网友H(2011-12-13):
没遇到变频器输出这样情况的,学习了

网友I:
好,学习了我没有遇到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