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用485和TP04和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10-11-23):
plc用485和TP04和变频器通讯控制变频器启动和停止和转速,文本显示温度和设置数据

PLC设置如下
设置通讯格式
9600,7,E,1
通讯格式保持
设置通讯逾时
时间 100ms
通讯模式为
MODBUS ASCII

写入程序后和TP04通讯不上,设置通讯格式 一样

不知通讯模式怎么设置不知一样不一样?

网友A:
好像这样是不行的,这样你的PLC是从站,

解决:屏和PLC用232方式连接,变频与PLC485方式。

楼主:
TP04怎样使用MODBUS ASCII

楼主:
主站和从站怎么分呀?

有什么区别

楼主:
TP04和PLC SS变频器485通信行吗?TO04如何设置?

网友B:
TP04G可以同时与PLC、变频器以485方式通讯,只需要将元件设置好通讯地址就可以了。

楼主:
单独通信没问题还没有一块试文本1变频器2plc有设置吗?

网友C:
很简单的问题  问我买东西  我告诉你  13901629147

网友A:
鄙视楼上的,
楼主加QQ群,那样聊起来方便43935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