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plc cpu224 能输出220V吗?

楼主(2010-11-23):
 各位老师们,s7-200 plc cpu224 能输出220V吗?如果不能的话,那怎么才可以控制220V  AC输出啊?具体是怎么实现的啊?谢谢了   麻烦说的详细点  我是出来的新手

网友A:
AC/DC/继电器输出的可以,订货号为:6ES7 214-1BD23-0XB0(8),末位是0指的是进口的,末位是8指的是国产的,具体的可以看接线图

网友B:
对,你也可以通过加继电器来实现

网友C:
通过PLC控制驱动电路来实现就可以,驱动电路很好做啊,楼上说的用继电器就行,简单的加个管子就可以了。

网友D:
PLC 通过继电器触点可以控制 220V的通断,如控制电机的启停,

这是最起码的功能。

楼主:
楼上的各位师傅们,那具体的说  S7-200   CPU224是可以输出AC220V的了?

网友D:
"输出"  应改成  "控制"  ,   S7-200它本身是不能输出的220V,   它只能控制你220V的通断,

似乎是"输出"了

网友E:
目前200的输出有2种型号:晶体管和继电器。继电器能够支持AC220V的电压。也就是说继电器的型号能够控制AC220V的回路,但并不推荐直接用于AC220V的回路中,尤其是频繁动作的回路中,希望你在设计过程中增加中间继电器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