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断路器,老跳!

楼主(2010-11-23):
1、今天接到一个电话,说配电箱的总断路器老跳;

2、去现场查看:

1)这个配电箱的分路负载都不大,电流表显示只有几个安培;

2)问跳闸的时候,是发生在什么情况下,例如负载切换、启动过程等,说没有;

3)说运行的好好的就跳一次!

4)分路开关或者断路器没有出现跳闸的情况;

3、总断路器是NC-100/3300  80A;

4、分断路器都是小的16A、20A、……

5、决定给换只新的总断路器!

6、大家说说能是什么原因呢?故障出在哪里?

网友A:
断路器表面温度如何?断路器出线端连接是否坚固?

网友B:
总断路器的型号看是普通复式脱扣器的那种,估计是总的脱扣器动作保护特性曲线不适合负载情况--------我是说负载是多路的,而且可能多路负载启动时可能是同时或接近同时启动,是的启动电流峰值较大,使得总断路器的短时过电流脱扣器的动作值没能够躲开负载启动电流峰值!尽管单独看各个负载的额定电流总和没有超过80A

网友B:
 建议楼主看看断路器脱扣器的动作特性类型是ABCDK?选择D或K类的,或者干脆换个100A的断路器,毕竟这时候不太可能是靠此断路器做过载保护的,更可能是做短路保护,那样的话选择100A的也无不可

网友C:
NC100应该是施耐德断路器,只有C和D两种脱扣曲线,从刘工所描述的情况来看,断路器本身出故障的可能性最大。换断路器应该就能解决故障

网友D:
呵呵,一般当然先换了再说啊,如果再不行的话,再找原因

现在电气,用更换法最好了啊

网友E:
换个100A的,断路器质量上有没有问题

网友F:
还是换个好,原因就是空开的质量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呵呵,一般当然先换了再说啊,如果再不行的话,再找原因,现在电气,用更换法最好了啊

现场维修电工还真是这样处理的,先把问题遮过去再说啊!否则老要弄的一清二楚在着手处理老板早就急了,弄不好超你鱿鱼的

网友G:
也许就是各分路电流的总和在80A左右了,由于各分路开关选得较大,因此分路开关没跳

网友H:
应该是断路器质量有问题。

楼主:
这个断路器,拆下来后,发现是出线头没有压接好发热,造成断路器跳闸!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断路器,拆下来后,发现是出线头没有压接好发热,造成断路器跳闸!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断路器,拆下来后,发现是出线头没有压接好发热,造成断路器跳闸!

还是我说的,先换个新的。不动手换,老是去想理论上如何解释,可能反倒不易找到关键点!要是动手快的,可能马上就发现症结所在,问题很快就有答案了!这就是工业现场维修的经验之谈

网友I:
在月度检查时要紧固所有配电箱的连接螺丝,可以避免此类现象发生。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在月度检查时要紧固所有配电箱的连接螺丝,可以避免此类现象发生。

现实中很多企业维修根本不到位,没有楼上说的月度检修的制度了,都是出故障后座事后维修

网友J:
低压成套出现无辜的跳闸,第一要查的是螺丝是否拧紧。我们曾经有个250的主空开就是没有拧紧螺丝导致10A 的电流几分钟就跳闸,当时很是纳闷。开始以为是开关不行,准备换开关,松螺丝时发现的问题。拧紧就什么都没有。

网友K:
有可能是接地了,漏电流过大也会那样子

网友L:
接线不良,有松动?

网友M:
换一个大点的

网友N:
我单位也遇过类似问题,断路器接线螺丝松动导致跳闸

网友O:
是三相电的吗?是否测量过电压?

网友B:
最后怎样了?楼主出来说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怎样了?楼主出来说说啊!

11楼:这个断路器,拆下来后,发现是出线头没有压接好发热,造成断路器跳闸!

网友P:
一看22楼的就没认真看的 学习了

网友P:
第一感觉还真以为是断路器坏了的

网友Q:
断路器质量不好,线头没有压紧,负载有冲击。

网友R(2011-01-20):
还真是学习了,感谢大家的分享

网友S: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断路器,拆下来后,发现是出线头没有压接好发热,造成断路器跳闸!

还是我说的,先换个新的。不动手换,老是去想理论上如何解释,可能反倒不易找到关键点!要是动手快的,可能马上就发现症结所在,问题很快就有答案了!这就是工业现场维修的经验之谈

题目本来就是文字游戏,伏在案头的遐想。晃荡到现场,看不出。非得要拆下才发现问题。还不如个初入行的。

网友T:
对:刘志斌 关于

这个断路器,拆下来后,发现是出线头没有压接好发热,造成断路器跳闸!

内容的回复:

不是三相都没有接好吧,如果是某项,那么某项的绝缘层颜色应该不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T:
……那么某相的绝缘层颜色应该不太一样。

断路器拆下来后,可以看到侧面有烧黄的痕迹!

网友T: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T:
……那么某相的绝缘层颜色应该不太一样。

断路器拆下来后,可以看到侧面有烧黄的痕迹!

其实断路器老跳。其一可能就是负荷可能过重。但如果没有增加负荷的情况下,线路松动是最常见的现象,而观察接线或断路器接线口的颜色有变化就是常见的观察判断。

当然也不排除断路器出问题。

网友U:
断路器出线端连接是否松动

网友V(2011-03-07):
我单位也发现过这个故障,出线端连接线松动。

网友W:
曾遇到过该问题,是断路器的质量问题,

网友H:
断路器的接线要定期检查,避免出现类似情况。

网友X:
分析原因有:1.线没接牢固,有松动发热现象,造成电流不平衡

2.断路器本身有问题

网友Y:
虚接的危害最大了。

网友Z(2011-06-28):
是不是接的元器件太多了啊?先断几个小空开试试看?

网友AA:
是不是带漏电保护的?线路中有漏电现象啊

网友AB:
除了虚接,开关本身的质量外,最后考虑的应该是谐波干扰!总的断路器的反应速度一般比分的快!

网友AC(2011-07-28):
KLZL—全智能断路保护器适用于380460V  50/60HZ  800A以下的电气系统智能线路保护;国家电网改造;消防、建筑电气配电保护;起重、高温高湿等特殊行业的设备用电保护;复杂工况下机械设备保护。为各类用户提供了一款多功能、安装操作便捷、网络管理的手——电操作一体化智能漏电断路器产品。

 KLZL—全智能断路保护器,是我们以国家电网智能化政策为导向,着眼于各行业的用电实际情况,专家学者潜心设计,历时五年,企业完全独立开发,并通过3CCE认证,现已定型的新型开关产品。

网友AD(2011-11-06):
ccc是不是接的元器件太多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