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关于ABB变频器的 求教各位大虾

楼主(2010-11-23):
 客户是30KW的罗茨风机,从我司买的ACS510-01-060A-4的30KW变频器匹配,但是重载,无法带动,怎么办啊?各位大虾。。。

网友A:
可以设置力矩提升曲线。

网友B:
变频器功率要是大一个规格就好了。

不知ABB的变频器参数是否有类似的跟随电机速度的参数,如果有可以试着多次手动起动,或是在电路里实再多次起动。

电路我不太明白,不过以前调试现场时功率小了没办法,这么做还可以。

以前用的是国产的变频器,处理时小心些,别把变频搞坏。

网友B:
停车时要自由停车,不然变频小了,停车时会过压的。

参数设好才能在电机转的时候启动!

不知你们的风机有没有风门,把风门挡上,风机起动好后再慢慢打开。

楼主:
对:任人 关于

可以设置力矩提升曲线。

内容的回复:

具体做法是设置参数吗

楼主:
回复内容:电机空载时可以用的,带载之后30HZ电流就达到最大值了,扭矩超载110%了,客户要求是50HZ电流达到最大值,扭矩也要正常
对:myfoxzzcc1 关于

停车时要自由停车,不然变频小了,停车时会过压的。

参数设好才能在电机转的时候启动!

不知你们的风机有没有风门,把风门挡上,风机起动好后再慢慢打开。

内容的回复:

网友C:
按照手册  启动方式选转矩提升 设置启动参数 也就是3-4个参数 启动和停车时间放长点40S以后

网友D:
嗯嗯 启动转矩提升下...

网友E:
设置修改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长时间工作的话,肯定出问题

网友F:
看样子是变频器的功率是小了点

网友G:
变频器选大一个功率,然后启动曲线改为平方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