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换修时发现的问题

楼主(2010-11-24):
1、在换修一个断路器时,当用改锥拆旋螺丝时,有两个螺丝的拆旋感觉松动;

2、当导线端头拉出后,发现镗锡发黑、发硬,没有螺丝压接的明显痕印;

3、断路器拆下来后,发现与这个螺丝松动相关的部位发黄,有过热烁烧的情况;

4、除了螺丝没有拧紧的原因以外,还有什么原因与之有关???

网友A:
上述现象除了没拧紧外没有其它原因。

楼主:
1、导线端头拉出后,发现镗锡发黑、发硬,没有螺丝压接的明显痕印;

2、正常情况下,线头镗锡应该是明亮,硬度软有螺丝压接的明显痕印;

3、发黑,说明镗锡时的锡液含铅过量,熔点升高,镗锡发黑发硬;

4、特别是发硬,使得紧固螺栓不能上紧,容易松动;

楼主:
5、所以镗锡时,要注意不能含铅量大,既铅、锡比例合适为好,这样锡头明亮,硬度软,螺丝容易压接好,有效接触面大!

楼主:
如果镗锡后,硬度被铜线本身还要硬,那镗锡就起坏作用!

网友B:
有一台二手ME1600断路器500¥

网友C:
刘老师自问自答的哈,不错!

网友D: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