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贝加莱在EPLAN软件中的库怎么调用!

楼主(2010-11-24):
请教:贝加莱在EPLAN软件中的库怎么调用!我用的是网上下载的EPLAN软件,所以不知道贝加莱的产品库在这个软件中如何调用,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不慎感激!邮箱地址:zhaomin0708@163.com

网友A(2011-12-17):
是否有贝加莱的宏文件,右击调入宏就行了

网友B:
上贝加莱官网下载, 先搜索型号,再在右下角链接去,比如X20CP1484

http://www.br-automation.com/cps/rde/xchg/br-productcatalogue/hs.xsl/services_170589_ENG_HTML.htm

网友C(2020-04-23):
我也正在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