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软件
EPLAN软件中怎样调用产品库

楼主(2010-11-24):
请教:贝加莱在EPLAN软件中的库怎么调用!我用的是网上下载的EPLAN软件,所以不知道贝加莱的产品库在这个软件中如何调用,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不慎感激!邮箱地址:zhaomin0708@163.com

网友A:
产品数据库:
1、如果是P8的格式,在菜单“工具->部件->部件管理”中的“附加->常规->部件数据库”选择需要导入的数据库,然后确定,再在“附加->导出”中,导出为“*.CSV”的格式。导出完成后,再在“附加->常规->部件数据库”选择原来的数据库“ESS_part001.mdb”,再“附加->导入”文件选刚导出的“*.CSV”即可。
2、如果是eplan 5的格式,直接在“附加->导入”中,“文件类型”选“Eplan 5”,文件选要导入的产器数据库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