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9000CEP的优势及解决办法

楼主(2010-11-24):
DM9000CEP
产品优势:
与同类产品比较具有以下独特优势:
* LOCAL BUS芯片,DM9000CEP其基本特性是 48pin,10/100MLOCAL-BUS interface;工作模式8/16bit
* 2.5/3.5V低功耗;DM9000CEP是全球最小颗粒单芯片, 体积小,便于布线制版
* 通过惠普认证AUTO-Midx(支持直接互连自动翻转)TCP/Ip加速(IPV4 check sum offioad)
减轻CPU负担,提高整机效能,20nsl/o读写时间

DM9000E DM9000AE DM9008AF DM9008AE DM9601 DM9102D
DM9161E DM9161AE DM8606F DM9331
网络变压器:MAGCOM:HS9016 HS9001 HS12366 HS12369

我们为客户提供完善的服务:
1.完整的开发资料及强大的技术支援,成熟可靠的产品方案.
2.芯片的数据手册,原理图,驱动.
3.Layoeut(布板指南).
4.编程指南.可以由原厂工程师解决各种技术问题。
有充裕的货源支撑,无论是在价格上,还是质量上都有不可比拟的优势!

有需要的朋友请联系我们!

深圳市爱欣文科技有限公司/黄江河
ADD: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北区新西路2号东方信息港综合楼5楼503号
TEL:0755--83688556
mobil:15814419344
FAX:0755--83778765 86677606
MSN:Sir_huang@live.cn
www.axwdragon.com
E-Mail:river_huang@axwdragon.com
QQ:1052710806
river_huang
做为国内一级代理商我们的性价比目前是最高的,同时对与我们的客户我们可免费提供方案以及免费提供由我们台湾和深圳总公司的技术支持,这也是目前国内做得最好的一家,我们的责任是做到售前售后一条龙服务。优秀的性价比和强大的技术支持是我们成功的保证,也是客户最终的追求。

对我有用【0】 丢个板砖【0】 引用 举报 管理 TOP 回复次数:0

楼主:
DM9000E、DM9161E、DM96012010-08-12 13:05DM9000E——*支持处理器接口类型:字节/字/双字的I/O指令进行内部数据运算。 *集成10/100M 收发器。 *支持MII/RMII接口。 *支持半双工背压流量控制模式。 *IEEE802.3全双工流量控制模式。 *支持远端唤醒和连接状态变化。 *集成4K的双字SRAM。 *支持存储转发和EEPROM的芯片ID。 *支持4个GPIO管脚。 *可选EEPROM设置。 *低功耗模式。 *I/O管脚 3.3V--5V兼容。 *100-pin cmos工艺 LQFP封装。 应用:接口转换,机顶盒,监控处理等
DM9601—— usb特性 *usb1.1规格 *12MHz处理速度 *usb标准指令集 *支持内存测试的测试模式 *TX/FX FIFO自动管理 收发器 *10/100M PHY *usb 1.1 规格 其他 *支持16KB SRAM *支持存储转发和EEPROM的芯片ID *支持MII/RMII接口 *支持半双工背压流量控制模式 *IEEE802.3全双工流量控制模式 *支持远端唤醒和连接状态变化 *低功耗,支持3.3V供电 *I/O管脚 3.3V--5V兼容 *100-pin cmos工艺 LQFP封装
应用:usb管理模块,usb加密器

深圳市爱欣文科技有限公司/黄江河

楼主:
爱欣文科技有限公司,长期从事国际最新集成电路(IC)代理销售业务.总公司下设香港公司和深圳公司及武汉公司,以及在内地各有关地区业务办事处等机构,构成了国际国内IC市场营销业务的立体网络,是一个国际集成电路(IC)专业化全球化的代理销售公司.公司接受荣誉授权,全面代理台湾DAVICOM联杰国际﹑MAGCOM磁威、美国C2、TMC晶扬等国际知名品牌集成电路(IC)及其相关的全线产品。

[网络系列集成电路专家]:DAVICOM(台湾联杰国际)网络芯片产品线

DIVACOM高速以太网路晶片(其"性价比"优于SMSC LAN9210,AX88796,CS8900A,RTL8019......)

l DM9006EP l DM9003EP l DM9013EP l DM9103EP l DM9000AEP

l DM9000CEP l DM9000DEP l DM9000CIEP l DM9000E l DM9601

l DM9102H l DM9008AE l DM9161B l DM9161A l DM9161E

l DM9161BIEP l DM9332 l DM9331 l DM9302 l DM8203EP

DAVICOM­­­--MODEM芯片:DM562P/DM562AP,性价比优异,该款IC由 两个芯片组成DM6588和DM6580,同异步兼容,內置驱动器,支持FSK和DTMF来电显示,同时,也支持56K V.90 DATA /14.4-33.6K彩色FAX/Voice/Speaker Phone For Embedded System

[网络变压器(滤波器)专家]:MAGCOM(台湾磁威)网络滤波器产品线

l 品种类型齐全:HS12363、HS12366、HS12369、HS9001、HS9016、HS9024

l 无铅工艺,系环保产品

l 最大耐受电压1500V
l 具有普通型,高品质型,超薄型,应用范围广泛

l 适用各类电子产品配套使用

l 品质高,价格优,性能稳定,名扬全球,远销欧美各国及全球各地,遍及中国大陆

[强大的免费技术支持]:我公司为国内总代理商,免费为客户提供网络部分整套的产品生产解决方案,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如果遇到技术上的问题我们可以免费提供下列服务:

①提供完整的开发资料及强大的技术支援,成熟可靠的产品方案.

②芯片的数据手册,原理图,驱动.

③Layoeut(布板指南).

④编程指南.可以提供各种产品方案,由原厂工程师解决各种技术问题。

[产品应用领域]:它是以嵌入式系统为核心,其网络产品广泛应用在IPTV,DVB-C+IP,DVR/DVS, VOD、IPCAMERA VOIP,金融POS及商务终端,安防监控,门禁,税控机和工业控制,功能控制及监控,智能抄表系统,教学实验装置,网络网络器件,网络产品,上网本EPC等Embedded Production领域!

[联系我们]:如需开发资料的请与我联系,谢谢!

楼主(2011-03-10):
目前DM9000AEP是11批次的。而且现在不建议使用DM9000AEP,DM9000CEP是其升级产品,硬件完全PIN   TO    PIN```价格比AEP要好很多,供货等方面有优势。而且市面上remark现象较少···

楼主:
davicoM大陆总代理···

楼主:
NO.1 问:当包损失发生的问题,首先检查吗?    答:1。首先,请检查封包遗失,如果它是来自FIFO溢出 a、设置REG_05H。[4]= 0    b、REG_FFH 。[2]= 1    c、检查REG_FEH之REG_07H。[2]或[6:0]。  2。如果封包遗失,请从FIFO发生溢流量控制功能(环节实行合伙人也需要支持和执行流程控制功能)。   a、设置PHY_REG_04。[10]= 1    b、REG_09H = 0x38(请参阅数据)。   c、REG_0AH = 0x29     NO.2  问:当我们使用DM9000A,我们需要增加一个外部2.5V为CT pin 的磁场(变压器)吗    答:不,还有一个稳压电源,2.5V DM9000A 3.3V中,你可以使用这个AVDD25(Pin2和pin9直接连接的DM9000A)和CT销的Megnetic(变压器)。    NO.3 问:DM9000A使用8位模式是正常的,但一些错误的发生with16位模式。    答:请检查CMD pin的DM9000A连接到A2单片机一. 然后检查A0单片机是否适用于16位方式。如果A0是无济于事的16位模式、I / O基地的地址需要修改,2位.Show从4bit像下面的例子    0X0300/0X0304(使用A0)————————————————> 0x0300/0x0302(不使用A0)。    NO.4 问:ISR(FEH)Bit0将成为1(活跃/公关)吗?     答:是的    NO.5 问:将智力销活跃吗?     答:是的    NO.6 问:将所有的数据保存在RX缓存?     答:是的    NO.7 问:13Kbyte(RX缓存的大小是13312byte).如果用户需要接受超过2048byte包,Bit6:TJDIS ofTCR(02H)必须设置为1。    答:请把软(05H)bit6 = 1能收到超过2048字节(2k)数据的包。    NO.8 问:TX 缓存的大小是3Kbyte(3072byte).如果用户需要发送多于有2048字节(2K字节)包,Bit6:WTDIS软(06H),必须设置为1。   答:请把TCR设为(02H)Bit6 = 1,它能传递更多比有2048字节(2K字节)式的我公司有USB 2.0转网口芯片··DM9620/9621 `9685 HUB方案,提供完整底层驱动以及LAYOUT线路图资料,以及LAN DM9000 PHY DM9161等完整资料。如有任何问题可以探讨,QQ 1052710806```15814419344 黄先生

网友A(2011-05-25):
---www.uwaytek.com   qq 1303636279  专业生产销售网络通信以太网隔离变压器/集成网络滤波器RJ45连接器---------
1 10/100M以太网滤波器/以太网变压器
2 超薄封装10/100M以太网滤波器/以太网变压器
3 10/100M/1000M以太网滤波器/以太网变压器
4 集成10/100以太网滤波器(以太网变压器)RJ45
5 集成10/100/1000M以太网变压器RJ45
6 工业级以太网滤波器/以太网变压器
7 工业级集成10/100以太网滤波器(以太网变压器)RJ45

网友B(2011-10-14):
上海飞芯电子科技公司(www.ic-fly.com,www.fly-core.com)主要从事军工级网络变压器研发和销售,并提供商用级,工业级,军工级的MCU和知名IC代理,销售服务。我们专业于嵌入式相关领域,我们是这一领域的核心供应商。 公司目前由飞芯国际控股,与MAXIM,三星,ATMEL,MICRON,富士通,台湾Realtek,美国SMSC,ICPLUS,FLY_CORE网络变压器,WQ晶振,RJ45母座等知名品牌厂家长期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同时我公司还代理武汉华中数控的红外摄像仪等产品,在非典期间,配合铁路系统,民航部门,保障了社会公共安全,遏制非典传染,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电力抄表领域:
我们专门为电力公司(低压采集器,集中器,专变采集器等电力终端等相关产品公司)设计的工业级网络变压器(军工级网络变压器FC1088NLE,FC1103GY),已在国内一线大中小型以及海外公司得到运用,并已实现量产。
可兼容元册11F-05,13F-64系列,13F-62系列,中山汉仁HR911105A/HR911105A等,H1102/HX1188/HX1164等,BEL FUSE,深圳泰瑞康TRXCOM,德利尔公司DL8802、DL1105系列等各大知名厂家之网络变压器,我们的优势在于供货及时,产品性价比高并可根据客户要求定制各种规格的网络变压器。

产品特点:军工品质,耐高低温,抗高压和雷击,滤波效果好。

同时我们代理分销:RTL8201,RTL8211,KSZ8041,KSZ8051,KSZ8995,IP101,IP173,LAN8700,LAN8710等等。EP2C8Q208C8N
EP1C3T14417N
EPCS1SI8N
EPCS1SI8N(国产)
MAX6390XS29D4+T
MAX3222EEAP
MAX3083ESD
MAX1626ESA
MAX1510ETB+
MAX1953EUB
MAX5450EUB
TPS70448PWP
SN74LVC4245APWR
TPS61040DBV
TPS54316PWP
TPS61042DBV
TPS2111APW
MC74LCX16373DTRG
MC74VHC1G02DFT1
MC74LCX373DTG
MC74VHC1G32DFT1
MC74LCX245DTR2G
MC74VHC1G08DFT1
MC74VHC1G125DFT1
MC74VHC1G00DFT1
MC74VHC1G09DF
MBRS340T3
MBRM140T1G
MBR0530
MMSF3P02HD
LM2596S-5.0
MPC8247CVRTIEA-不含铅
MPC8247CZQTIEA
MPC8313CVRA
MPC8313CVRAGDC-停产
S3C2410
S3C2440
K9F5608UOD-PIBO
K9F1G08UOD-SIBO
K4X56163PI-FGC3
at91SAM7X256
FDS6898A
BLM41PG750SN1
SMAJ16A
SI1013R
IN4148
EXCCL4532U1
MIC37302WR
MT47H64M16HR-37EIT
MT47H64M16HR-3EIT
MT48LC16M16A2 -75ITG
JS28F128J3D75
LTC2847IUHF
LT3471EDD
NEO-6M
MCP73861-I/ML
MCP1702T-1802E/MB
DM9000AEP
DM9161AEP
MB85RC16PNF-G-JNERE1
MB85RC64PNF-G-JNERE1
MB85RC128PNF-G-JNERE1
MB85RS64
MB85RS256A
MB85RS256HPF-G-BND-ERAE1
MB85R1001PFTN-GE1
----------------------------------------------------------------------------------------------------------
公司名称:上海飞芯电子科技公司
联系人:张生
QQ:10774060
联系邮箱:10774060@qq.com
公司网站:www.ic-fly.com www.fly-core.com
---------------------------------------------------------------------------------------------------------

我们的网络变压器型号有:FC1103,FC1680,FC1102,FC1088,FC1164,FC62115等等!

我们代理分销富士通的铁电存储器:MB85R256H 替换 FM18L08;MB85RC64 替换FM24CL64-G;MB85RS256A替换FM25L256B。完全兼容,不用改任何软件和硬件。

便携式红外热像仪HY-3100A,HY-2388,HY-2688,HY-2988 ,HY2005B 等

红外热像仪是集先进的光电子技术,红外热成像技术和图像处理技术于一体的高科技产品,具有温度灵敏度高,热图形象直观,测温范围广,不干扰被测目标,使用安全轻便等优点。红外热像仪作为预知性维护和状态监测领域最为先进有效的手段之一,它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日趋显著,从而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知和重视。慧眼HY系列红外热像仪是我公司的第三代最新产品,具有技术先进、系统可靠、功能完善、操作简便、价格适中等特点,在恶劣环境状态下也可达到监测要求。

图像性能
探测器类型 非致冷焦平面探测器
像素 320×240
波长范围 8~14μm
温度分辨率 0.07℃(30℃时)
空间分辨率 1.3mrad
帧频 9HZ
图像放大 ×2
视场角/最小焦距 17°×14°/0.5m
聚焦 手动
图像显示
视频输出 NTSC制式复合视频
显示方式 3.5寸彩色LCD,彩色电子取景器(强光下清晰可见)
菜单类型 中文菜单
伪彩设置 用户可以自行设置256级伪彩模式,五种调色板可选
调节功能 图像亮度、对比度可调
可见光图像 画中画显示
温度测量
测温范围 -20℃~+350℃,可扩展到2000℃
测温精度 ±2℃或者读数的±2%
测量方式 可自动测量并捕捉全屏最高温;
可任意点测温;
可设定上限报警温度值;
高于该温度值可自动报警。
大气穿透率校正 自动,基于输入的目标距离、大气温度及相对湿度
辐射率校正 通过设定物质辐射率校正测量值
图像存储及回放
存储类型 内置式大容量FLASH存储器,存储图像≥1000幅
图像回放 可四画面同时回放并测量分析
语音注释 每幅热图可带10秒钟语音注释
时钟功能 实时时钟
电池系统 内置式可充电锂电池,使用时间2小时,现场可更换
环境参数
工作温度 -10℃~+50℃
存放温度 -40℃~+70℃
湿度 工作及存放10%~95%
物理特性
体积 160mm×105mm×80mm
重量 1.5kg
接口方式 USB接口

网友C(2012-02-14):
深圳市爱欣文科技有限公司是DAVICOM(联杰国际)在大陆及香港地区授权代理商,负责DAVICOM系列产品的销售,技术支持,售后服务。产品广泛应用于通讯,智能抄表系统,工业控制,机顶盒,电子仪器仪表,门禁,POS终端,家电音响以及消费类电子产品。
现长期优价供应:
1.DM9000AEP,DM9000CEP业界最广泛应嵌入式网卡芯片;
2.SWTICH系列产品: DM8203为2 PORT SWTICH;DM8606CFP为5 PORT SWTICH ;
3.PHY系列: DM9161EP,DM9161AEP,DM9161CEP;
4.工规系列产品: DM9000CIEP,DM9161CIEP,DM9161BIEP;
5.超低功耗USB网卡方案: DM9620EP,DM9621NP
6.3 PORT MAC+swtich集成系列: DM9103EP/DM9013EP;
7.网络变压器系列产品:HS123639/HS12361/HS12363有对应工规系列产品;
联系任先生E-mail:bab_ren@axwdragon.com T:134 2896 8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