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协议 下位机PLC能反馈上位机PC信号吗?

楼主(2010-11-24):
如果能的话,具体怎么做?RS232串口,DVP 32ES PLC以及PC,目的是用VC编辑一套软件进行控制,通信软件是台达官方软件DMT1.1

网友A:
下位机PLC能反馈上位机PC信号吗?
---------------------------------------------------- 何意?

上位机能访问下位机的数据,反之不行。有主从关系。

网友B:
PLC才不管你是弄一个啥东西去访问它,只要协议满足它就把数据给你,给它的数据只要符合协议它就接受

网友C:
PLC接受来自PC的数据,PLC返回数据给PC。

楼主:
由于控制需要,需要PLC单独向PC返回一个ASCII码,并非PC访问PLC,而PLC响应。

网友A:
下位机PLC反馈的信号是不能立即通知上位机的,因为PLC是从站,是被动的。

只有在上位机一次一次的循环访问中,发现某单元变化了,就认为PLC“反馈”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