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SEE ELECTRICAL绘制PLC接线图

楼主(2010-11-24):
(无正文)

网友A:
您需要在原理图中绘制PLC机架和PLC I/O信号,之后可以自动生成I/O信号的接线表。当然PLC的I/O信息可以通过Excel表导入。

您可以到优酷查看这个的相关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I1MDIxMzY0.html

如果您有疑问请联系技术支持。

邮箱:   tech_china@ige-x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