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选一款音圈电机,推力怎么计算?

楼主(2010-11-24):
各位师傅,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音圈电机??如有,推力怎么计算?

要求是这样的:振幅2mm, 电压24VDC供电,运动频率:50HZ , 负载:0.1kg  运动中的摩擦力30N.

网友A:
没有看出来难点在哪里

网友B:
可以联系我,我可以提供给你推力计算的公式QQ22810988

网友C:
先按简谐振动规律计算加速度幅值,乘上惯性质量,得惯性力,适当放大,再加摩擦力就是所需推力。

楼主:
回ACS :

我觉得难点在于24VDC供电,能否达到这么大频率,还有负载和摩擦力呢

网友C:
定供电电压时的频率能力主要看反电势系数。

网友A:
摩擦力f=umg,u为导轨的摩擦系数,摩擦力怎么会有30N呢?运动频率为50HZ,也就是20ms一个来回(行程2mm),10ms一个行程,那运动时间多少?停多长?

         这样看来是不太好实现,不过选合适了音圈也是没问题的!

楼主:
回波恩老师:

有没有计算公式啊? 我觉得48VDC供电 跟24供电,持续推力应该不会相差太大   QQ1049982906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先按间歇振动规律计算加速度幅值,乘上惯性质量,得惯性力,适当放大,再加摩擦力就是所需推力。

F=(k+1)ma+f,F为所需推力,a加速度,m是惯性质量,k为安全系数,f为摩擦力

另,持续推力和供电电压有关?

网友C:
音圈电机的电压方程与直流电机的相同:U=E + L x di / dt + iR,其中E=Ce x V

推力方程:F=Ct x i =FL + f + ma + Fdis,等号右边分别为负载阻力,摩擦阻力,惯性力,以及其它扰动力。

由此可以推导出静态最大推力与供电电压的关系:F =Ct x U / R,不过这一般不会是持续推力,会烧毁的。

网友D(2013-01-23):
音圈电机的计算,我可以给您几个好的计算公式   QQ  305786592  电话:182010996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