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400 160KW 通电显示F4(欠电压)

楼主(2010-11-24):
如题, 测输入电压正常,直流母线线无电压输出。

万分感谢,在线等啊!!

网友A:
看大保险是不是烧了啊。

楼主:
大保险没烧啊,是通的。

网友A:
桥的输出是不是正常的呢?

楼主:
可控硅现在是没工作啊。

楼主:
都两天啦,没哪位师傅帮忙吗?急啊,

网友B:
电流检测那没坏吧?继电器那正常不?

楼主:
将电容断去,整流部份断去,将检测直流母线电压部份直接从其它方式供给它,它能运行。这就说明问题出在整流部份(整流驱动或整流模块)。

楼主:
实测整流驱动板触发脚每两脚间电压都是0V(3组),应该是整流触发板的问题吧?

等待高手指点在下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C:
兄弟你好,前几天我也修到一台跟你一样的变频器,不幸的是,机器没有修好,已经还给客户了。

刚开始发现报警欠压,以为只是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后来找到小的电源板上有7800,检查7800周边电路,发现这个就是电压检测电路,换了7800没用,再查,发现,这里的电压检测电路是检测主回路的电压,因为主回路可控硅没有工作,主回路没有直流电压,所以电压检测报警欠压。我用示波器观测了下触发可控硅的波形,刚一上电的时候,可控硅有两项触发是有5V的脉冲,有一个可控硅没有触发,过了2秒钟左右,触发波形消失。所以主回路一直没有电压,查到可控硅的触发是由脉冲隔离变压器来驱动的,变压器又是由一个方的IC来直接控制的,检查到这里,没法继续下去了,唉,AB的变频器配件不好买啊。

希望你能成功。

网友C:
刚开始发现报警欠压,以为只是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后来找到小的电源板上有7800,检查7800周边电路,发现这个就是电压检测电路,换了7800没用,再查,发现,这里的电压检测电路是检测主回路的电压,因为主回路可控硅没有工作,主回路没有直流电压,所以电压检测报警欠压。我用示波器观测了下触发可控硅的波形,刚一上电的时候,可控硅有两项触发是有5V的脉冲,有一个可控硅没有触发,过了2秒钟左右,触发波形消失。所以主回路一直没有电压,查到可控硅的触发是由脉冲隔离变压器来驱动的,变压器又是由一个方的IC来直接控制的,检查到这里,没法继续下去了,唉,AB的变频器配件不好买啊。

希望你能成功。

网友D:
刚子兄,我的情况跟你的一样,现在是没触发电压,也就是你说的没触发波形。

呵呵、、、你好像走了一点弯路了,它的检测电路电压可以从其它地方供给他,看是否还是低压报错,如果不报就是检测电路没问题,我的就是属于后者,问题出在触发电路啊,麻烦啊,期待师傅中、、、、、

网友C:
楼上兄弟说的没错,因为我事第一次修AB,很不熟悉,又是个大功率的,刚开始是走了些弯路,一直按照常理去判断问题的,以为电压检测是在控制回路上,想当然的以为控制回路上的电压检测问题,导致报警封锁了主回路的可控硅触发。呵呵,后来理清思路后,想把电压检测改到控制回路上去,可是又一想,改到控制回路上了,虽然不报警欠压,可是可控硅仍然没有触发啊。虽然我没有改,但我觉得电压检测电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关键应该是可控硅的触发问题,这两个是独立的部分,是因为先没有可控硅的触发,导致主回路没有母线电压,所以电压检测才报警欠压的。

网上查了一圈也没有找到结果,虽然机器没有修好,但是还是很想知道问题的根本原因。

网友C:
我平时搞西门子的多,有空加我QQ聊啊,676544923

网友E:
AB400的好像有这个通病哦,我们现在也在解决这个问题,等我们的好消息吧,另我有现成的主板和驱动板出售!友仪机电QQ103968860!

网友F(2010-12-28):
输入电源检测回路有问题了,换块SPS板试试。

网友G(2011-02-24):
问题出在供电的那块小板子,检测小板子的最简单的方法是,给这块小板P和N点直接加上500V的直流,再看一下,输出P和N点的电压是否跟输入一致,目前我碰到的问题,已经处理完,另外我这里也有AB的配件,如果有问题的话,加我QQ251794676

网友H(2011-04-08):
对:大刚子 关于

楼上兄弟说的没错,因为我事第一次修AB,很不熟悉,又是个大功率的,刚开始是走了些弯路,一直按照常理去判断问题的,以为电压检测是在控制回路上,想当然的以为控制回路上的电压检测问题,导致报警封锁了主回路的可控硅触发。呵呵,后来理清思路后,想把电压检测改到控制回路上去,可是又一想,改到控制回路上了,虽然不报警欠压,可是可控硅仍然没有触发啊。虽然我没有改,但我觉得电压检测电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关键应该是可控硅的触发问题,这两个是独立的部分,是因为先没有可控硅的触发,导致主回路没有母线电压,所以电压检测才报警欠压的。

网上查了一圈也没有找到结果,虽然机器没有修好,但是还是很想知道问题的根本原因。

内容的回复:兄弟,我的是700S预充电部分AFE报F4 欠电压但是还有输出直流电压,最开始报故障的时候变频器就直接不工作了,之后AFE还是报F4但是变频器还能继续工作有直流输出电压,请问兄弟这个是什么情况呀,谢谢

网友I:
可以改成直流供电来试试啊?

网友J(2011-06-05):
朋友们!AB机器需要维修或者帮助 请Q:1161382166

网友K(2013-05-02):
你好:我遇到的是AB1336S-B125型的,上电可以运行,十秒左右报F4。第一次接触该品牌机器,不知该如何下手检修?请诸位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L:
北京中关村AB工控售后服务中心--专业提供芯片级维修和组态调试服务!

-------------------------------------------------------------------------------------------

TEL :13311395812      QQ:125448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