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riveTop的使用

楼主(2010-11-24):
小弟刚刚接触力士乐的软件 我用手里的DriveTop16V14软件怎么也不能和驱动器(HDD02.2-W040-HD032-01-FW)连机 ,老是报未知硬件(unbekanntes KommandoDDS2),不知道为啥? 注:我是自己做的通讯线 com口9针的转驱动器小口15针的线!

网友A:
没见过这个报警。

我们用的线都是买REXROTH的,你把你的接线图画出来,我明天上班帮你核对一下。

网友B:
9针com口的4-6连,7-8连,2接小15口2,3接小15口3,5接小15口7

注:我说的报警是用Drive Top启动连接选项第一个:online using rs232/485 ecodrive /diax时 右下角的那个小电脑图标DriveServer(左键选择online 在debug选项里看到的)

网友B:
发现了个小问题 我的drive top 在离线仿真中能找到驱动器HDD02.2-W040但是却找不到DIAX04-ELS-05VRS这个固件?可是我看系统支持的固件中明明有啊?求解

网友A:
你所说的固件是firmware吧。

网友B:
对 就是firmware

网友A:
firmware 是一个文件,需要找Rexroth提供,免费的。

我们的驱动器上没有你所说的15针com口,我们的都是类似鼠标PS/2那样的 com 口。

订货号是:R911296710

接线图见附件。

网友B:
非常感谢楼上提供的图  ,你给的是力士乐新型产品Indradrive用的连接电缆  我手里的是很早型号DIAX04
HDD and HDS的产品了
我说的15阵端口是扁得那种 上面8个空 下边7个空的 那种
firmware 文件能从力士乐主站找到么?我驱动的firmware  是HSM01.1-FW(FWC-HSM1.1-ELS-05V52-MS)

网友A:
你要这个固件做什么?

你这个是INDRAMAT,你的接线没有问题。实在不行,你就把4/6 7/8的线弄开试一下。

网友B:
我再重复下我遇到的问题  运行drivetop连接认不出来HDD02.2-W040-HD032-01-FW这个驱动器 在离线虚拟组态中也找不到FWC-HSM1.1-ELS-05V52-MS这个固件版本 我怀疑是怀疑我的软件就是不支持他 我已给力士乐发了email 等待他们的回复    注:我已尝试了对个同类型的好的驱动器 仍然连接不上 说明不是我的硬件问题

网友C(2011-02-01):
首先请确定一点,HDD 驱动器的主通讯方式是什么? 我觉得你那边可能是光缆 的,因为你的固件是ELS, 如果你要用RS232通讯,那么要使用ASE 的固件, 同时要IKB0005,和IKB0003两个通讯电缆同时配合,如你的图,具体请联系Keyhow@126.com, www.key-how.com

网友D(2012-04-28):
你好你那个问题解决了吗,我学习一下

网友E(2012-08-09):
哪个师傅有力士乐DKC02.3伺服驱动器中文说明书是在没有英文的也行。谢谢了!

网友F:
求救!小弟有着力士乐DKC21.3-100-705VRS-FM 驱动器 与 FWA-ECODR3-FLP-05VRS-MS 固件。小弟需要哪个版本的软件才能通过RS232端口与电脑连接?感激!

网友G:
对:王诚侃OK关于哪个师傅有力士乐DKC02.3伺服驱动器中文说明书是在没有英文的也行。谢谢了!内容的回复:

本人提供博世力士乐伺服驱动及其电机维修及其备件提供欢迎咨询。

QQ168494322

网友G:
对:长春数控关于9针com口的4-6连,7-8连,2接小15口2,3接小15口3,5接小15口7  注:我说的报警是用Drive Top启动连接选项第一个:online using rs232/485 ecodrive /diax时 右下角的那个小电脑图标DriveServer(左键选择online 在debug选项里看到的)内容的回复:

本人提供博世力士乐伺服驱动及其电机维修及其备件提供欢迎咨询。

QQ168494322

网友H(2014-06-19):
有旧的吗我回收13815024746  qq892619484

网友I(2019-05-31):
一楼大师把drivetop软件给我一份谢谢!ysjghdl@163.com这是我邮箱

网友J(2020-03-22):
我也想买一份。我的邮箱是gzzhankong@163.com。谢谢!

网友K(2020-11-16):
详细分析学习一下

网友L(2021-07-07):
能发我一份么?279336607@qq.com

网友L:
引用 网友B:
9针com口的4-6连,7-8连,2接小15口2,3接小15口3,5接小15口7  注:我说的报警是用Drive Top启动连接选项第一个:online using rs232/485 ecodrive /diax时 右下角的那个小电脑图标DriveServer(左键选择online 在debug选项里看到的)

请问你那个连接力士乐的HDD的小15口,有没有那种15针的连接器?

网友M(2022-03-05):
一楼大师把drivetop软件给我一份谢谢!jinluo3496@163.com这是我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