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PLC定时器初值是怎么写额啊?

楼主(2010-11-24):
我用的S7-300PLC,想延时33秒20毫秒,用定时器S_ODT,但写入S5T#33S_20MS结果还是显示为S5T#33S,这是什么原因啊?不能定时33秒20毫秒。

网友A:
是你用的定时器不对,它最小分辨率就是1s的

网友B:
你无法输入~~~~~~~~~~~

你想要定时33S20MS,其采用的分辨率为100MS,因此,当不足100MS时,自动向小数字方向四舍五入。

具体可以读一下Step7软件关于定时器的Help。

Good Luck

网友B:
分辨率                 范围
0.01S               10MS~9S990MS
0.1S                 100MS~1M39S900MS
1S                    1S~16M39S
10S                  10S~2H46M30S

当你使用S5Time时间格式时,由系统自动选择时基,当使用指令表为定时器复制时,在相同范围内,你可以通过填写12,13位的时基来选择不同的分辨率。

Regards

楼主:
对:yuanle 关于分辨率                 范围
0.01S               10MS~9S990MS
0.1S                 100MS~1M39S900MS
1S                    1S~16M39S
10S                  10S~2H46M30S

当你使用S5Time时间格式时,由系统自动选择时基,当使用指令表为定时器复制时,在相同范围内,你可以通过填写12,13位的时基来选择不同的分辨率。

Regards
内容的回复:那具体你给我写一下吧,33秒20毫秒。谢谢!

网友B:
唉~~  那么清晰的回答都看不懂!!!

33秒,落在0.1分辨率,你想到退休,也无法变成33秒20MS,最多成为33秒,或者33秒100MS。

不想说更多了,无语了。

Regards

网友C:
你可以用2个不同时基的定时器实现,用0.1S时基的计时33S,然后用0.01S时基的计时20mS。

网友B:
用2个定时器来实现还不如在OB35中编写一个累加来实现了。

Regards

网友A:
楼主真是的,这么简单的问题还问这多

网友D:
大家要诚恳一点 正因为是初学 好多东西在各位大虾来讲 可能很简单 但是对于初学者来讲 就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网友E:
是谁都会有不了解的地方,支持一下楼主

网友F:
就是嘛!!我刚刚学的时候也有很多简单的问题都不懂、、、、、、、、

网友G(2012-02-05):
我用DB块 来输入时间定时值 怎么输入定时器的时基值?

网友H:
用SFB4就好了,精度是毫秒,长度达22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