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的问题,哪个师傅教我一个!万分感谢!!

楼主(2010-11-24):
请问这个转换开关我该怎么连接变量!

网友A:
不清楚你要别人教你什么?

Good Luck

网友B:
属性→User defined1→右击动态下灯泡→变量         直接连上你组态的变量即可 鼠标动作不需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你要别人教你什么?

Good Luck

 教我怎么连这个转换开关!!

  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属性→User defined1→右击动态下灯泡→变量         直接连上你组态的变量即可 鼠标动作不需改动

  这个转换开关,好像只支持C语言!

   我也不知道,

 这个图标,是什么意思,请哪位大侠跟小弟我解释一下!!

网友C:
如果对C不熟悉,采用其他方法也可以达到目的:鼠标点击,实现某个位的1→0、   0→1的切换(PLC配合);并设置:属性→User defined1→右击动态下灯泡→变量,变量选择上述的位,这样这个切换开关同时作为这个位的ON 、OFF指示灯。

网友D:
别把它想的太复杂,只是一个变量连接而已!

网友E:
带c的是用c语言编写,还有vb的和直接变量连接,不熟悉最好用直接变量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属性→User defined1→右击动态下灯泡→变量         直接连上你组态的变量即可 鼠标动作不需改动

  非常,感谢你师傅。我刚刚试过了。万分谢谢。希望以后小弟遇见什么困难,还望师傅。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对C不熟悉,采用其他方法也可以达到目的:鼠标点击,实现某个位的1→0、   0→1的切换(PLC配合);并设置:属性→User defined1→右击动态下灯泡→变量,变量选择上述的位,这样这个切换开关同时作为这个位的ON 、OFF指示灯。

老愚者:你的回答也非常正确,谢谢你。太感谢你了。还望以后多关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属性→User defined1→右击动态下灯泡→变量         直接连上你组态的变量即可 鼠标动作不需改动

我刚才用你教我的方法,只能连接一个变量,能不能连接两个变量呢。

如当在ON位时,令M0.0为1    当在OFF位时令M0.1为1 可不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对C不熟悉,采用其他方法也可以达到目的:鼠标点击,实现某个位的1→0、   0→1的切换(PLC配合);并设置:属性→User defined1→右击动态下灯泡→变量,变量选择上述的位,这样这个切换开关同时作为这个位的ON 、OFF指示灯。

如当在ON位时,令M0.0为1 当在OFF位时令M0.1为1 可不可以呢!!

网友C:
对:爱上电工 关于引用老愚者 的回复内容:如果对C不熟悉,采用其他方法也可以达到目的:鼠标点击,实现某个位的1→0、   0→1的切换(PLC配合);并设置:属性→User defined1→右击动态下灯泡→变量,变量选择上述的位,这样这个切换开关同时作为这个位的ON 、OFF指示灯。

如当在ON位时,令M0.0为1 当在OFF位时令M0.1为1 可不可以呢!!

内容的回复:

本来说的是“如果对C不熟悉,采用其他方法也可以达到目的:鼠标点击,实现某个位的1→0、 0→1的切换(PLC配合)”;既然要PLC配合,在PLC上写你的要求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爱上电工 关于引用老愚者 的回复内容:如果对C不熟悉,采用其他方法也可以达到目的:鼠标点击,实现某个位的1→0、   0→1的切换(PLC配合);并设置:属性→User defined1→右击动态下灯泡→变量,变量选择上述的位,这样这个切换开关同时作为这个位的ON 、OFF指示灯。

内容的回复:

本来说的是“如果对C不熟悉,采用其他方法也可以达到目的:鼠标点击,实现某个位的1→0、 0→1的切换(PLC配合)”;既然要PLC配合,在PLC上写你的要求很简单的。

  明白了,谢谢您

如当在ON位时,令M0.0为1 当在OFF位时令M0.1为1 可不可以呢!!

楼主:
明白了,谢谢您

明白了,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