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距离(250米左右)传送0-10VDC电压信号,需要用屏蔽电缆吗?

楼主(2010-11-24):
是在露天环境下,正常情况下周围并没有其它电源线,不知道需不需要屏蔽电缆?另外这么长的距离传送会不会产生什么问题?

网友A:
距离有点远,建议转换成4-20mA电流信号后再传输,最好用屏蔽电缆。

楼主:
楼上的,你的意思是不是担心信号衰减?比如由于距离远导致电阻太大,这样10V的信号传过来只有9.9V?

问题我这个是一个电子尺的电压信号,电子尺好比一个滑动电阻,两端加10V电压,电阻随长度变化,电压也就在0-10之间变化,因此不方便转换成电流。

我不知道这么长距离导致的衰减到底有多大,我的电子尺是在0-5000欧姆变动的,如果电缆的电阻不超过5欧姆,那么产生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

是否我可以通过加粗电缆的铜芯抑制这一问题?

网友B:
最好用屏蔽电缆,主要是防止外部的高频及强电压干扰,虽然"是在露天环境下,正常情况下周围并没有其它电源线"但是你无法避免空气中的电菏的干扰,特别是静电,以及雷电的干扰.250米是远了点,加粗电缆的铜芯对抑制衰减有一定的好处.

网友A:
如果信号线沿途没有干扰源,可以直接传输0-10V信号,但屏蔽还是必要的。由于电压信号接收端的输入阻抗一般很大,极易受到外界干扰,所以传输电压信号主要考虑的是电磁干扰的影响。至于电缆电阻的影响,由于相对于输入阻抗可以忽略,一般影响不大,采用1.5平方的应该没问题。

如果上述传输方式不能满足要求,就要考虑用信号隔离器转换成电流信号传输。

网友C:
那么远的距离,先不说有多少干扰杂散信号作用了,单是信号在电缆上的衰减也不容忽视了!一般250米距离就不能用0--10v直流信号了,这种情况下无论用不用屏蔽,用了业无论怎样屏蔽都不好使!你要是非得用这个就太250哦!这个时候就是4--20mA都不一定效果好!建议用现场总线通讯来给定(profi-bus、cc-link、can、Devic-Net、Modbus等),或者无线通讯给定

楼主:
楼上的兄台,不是我非要用这样传送信号,而是现实决定了没有其它经济可行的方法,我不是一个电子尺的信号,而是有24个电子尺分布在一条500米长度的桥梁上,而我的控制柜只能放在桥中间,你说我怎么采集这些信号好?

楼主:
我算了下,如果是0.5平方的铜芯电缆,500米也就是17欧姆的电阻,来回算34欧姆,相对于我的电子尺(5000欧姆,测距20cm)也就是产生了不到1mm的测量误差,这个我还是能接受的。

我主要是怕干扰。还有这个问题我也想一并问下,我的控制柜是放在工程车的车厢里的,用柴油发电机发电,柴油发电机也在车厢里。这个时候屏蔽电缆的接地问题怎么解决?是不是也是直接接到控制柜外壳上?要知道车轮是绝缘的啊,也就是说放在车厢里的控制柜和发电机是没有与大地连接的。

网友D:
这么远的传输距离用什么电缆都会产生比较大的测量误差。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信号线沿途没有干扰源,可以直接传输0-10V信号,但屏蔽还是必要的。由于电压信号接收端的输入阻抗一般很大,极易受到外界干扰,所以传输电压信号主要考虑的是电磁干扰的影响。至于电缆电阻的影响,由于相对于输入阻抗可以忽略,一般影响不大,采用1.5平方的应该没问题。

如果上述传输方式不能满足要求,就要考虑用信号隔离器转换成电流信号传输。

说得有道理。

网友F:
应该用屏蔽电缆,防止外部的高频电压干扰。

网友G:
电压信号在传输中会有压损,因此仪表的检测信号应有电流信号而不是电压信号,这是仪表传输的基础,250M并不远在炼油化工中超过300M的很正常,至于屏蔽电缆如果是检测信号当然要用屏蔽电缆,既是周围没有干扰,也要考虑雷雨天气的雷电干扰。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应该用屏蔽电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距离有点远,建议转换成4-20mA电流信号后再传输,……

1、不能转换成4-20mA电流信号;

2、如果信号衰减的厉害,还要适当提高信号的电压值!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距离有点远,建议转换成4-20mA电流信号后再传输,……

1、不能转换成4-20mA电流信号;

2、如果信号衰减的厉害,还要适当提高信号的电压值!

      小弟,赞同想办法转换成4——20mA

网友J:
屏蔽电缆时一定要的,屏蔽层接柜壳是浮地屏蔽,针对许多干扰其抑制作用可能比接大地还优秀。

网友K:
小弟,赞同想办法转换成4——20mA

网友L(2013-03-12):
能不能用无线方法?现在有无线传送的设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