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因数控制器不自动投切

楼主(2010-11-24):
配电室新增加的电容补偿装置不能自动投切,虽然功率因数只有0.75.可以手动投切,检查接线B 相的电流,A、C相电压,装置显示容性和过补,不知道是设置错误还是装置的问题?

网友A:
自动的需要设置投入门限和切除门限,才能工作

网友B:
“检查接线B 相的电流,A、C相电压,”是不是接错线了?你的控制器显示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的需要设置投入门限和切除门限,才能工作

投入门限和切除门限是厂家设定好的,请问投入门限和切除门限值如何确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接线B 相的电流,A、C相电压,”是不是接错线了?你的控制器显示可否正常?

接线没有问题,控制器显示正常,就是过补和容性指示灯发亮

网友C:
“功率因数只有0.75”

1、过补会出现功率因数下降的情况;

2、可以退出一部分电容C,看功率因数是否回升;

3、退出一部分电容C,看功率因数是否回升,如果回升,那一定是过补!

网友D:
1、互感器是否接反;2、控制器是否正常工作,连线是否正确;3、接触器等切换机构是否正常;

楼主:
将互感器的极性倒了一下顺序,结果过补和容性指示灯熄灭了,欠补和感性的指示灯亮了,但还是不自动补偿

网友E:
参照说明书正确接线,正确设置各个参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参照说明书正确接线,正确设置各个参数。

(-:澕崽`:-)

网友:
说明书是最好的工具,呵呵

网友F:
检查电容补偿装置运行在自动状态还是手动状态。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关于将互感器的极性倒了一下顺序,结果过补和容性指示灯熄灭了,欠补和感性的指示灯亮了,但还是不自动补偿

检查投入门限一般0.96----0.98,延时一般10------30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