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压器常见故障及维修

楼主(2010-11-25):
减压器作为管路中重要的调压设备,其维护、维修的正确性、及时性和有效性非常重要以下是减压器常见故障以及应对措施的方式方法。
一、 管道用减压器常见故障及维修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维修方式
爬升 阀座组合中SEAT密封垫片破裂或密封垫片与减压器母体中的喷嘴接触面有杂物存在,使其无法密封,形成高低压相通,即出现爬升现象 更换密封垫片或清洁阀座组合及喷嘴
无法调压 1. 因弹簧长期受压变形
2. SEAT因密封圈垫片破损而使顶针下陷造成尺寸偏短
1. 更换弹簧
2. 更换SEAT,重新测试即可
低压力表受损 1. 压力表因摔落,造成度盘、指针、表壳变形
2. 压力表应气体输出时减压器发生严重震动,使指针脱落或不归零
1. 更换压力表
2. 重新安装脱落的指针并校验

楼主:
二、 CO2件减压器常见故障及维修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维修方式
爬升 减压器因阀座组合SEAT与喷嘴接触面有杂物存在而使其无法密封,形成高低压相通。 更换SEAT与喷嘴,并作重新做测试
安全阀泄压 安全阀侧压力发生变化,无法承受高压 更换SEAT与喷嘴,并作重新做测试
压力表受损 1. 从高处摔落或受外力冲击造成变形
2. 长期在恶劣环境中工作,造成压力表机芯不灵活,受尘埃影响使指针卡壳或出现跳针现象
1. 更换压力表
2. 清洗机芯,若无效则更换压力表
过滤网不起作用 长期受不纯气体影响造成腐蚀、堵塞 更换过滤网
不加热 1. 加热管、温控开关或电压不匹配而烧毁
2. 加热管、温控开关、电源线三者之间未能连接或有松动、脱落
3. 电源线内部断裂
1. 更换加热管或温控开关
2. 检查连接线路,并进行连接
3. 必须更换电源线

楼主:
三、 常规减压器常见故障及维修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维修方式
爬升 减压器因阀座组合SEAT与喷嘴接触面有杂物存在而使其无法密封,形成高低压相通。 更换SEAT与喷嘴,并作重新做测试
泄漏 1. 减压器个连接处螺纹有松动
2. 膜片长时间收冲击,引起破裂
1. 重新拆下各泄漏处零件,重新锁定
2. 更换膜片后,重新测试
压力表及零件受损 减压器因不慎摔落或受外力影响,造成压力表损坏,进气管折断, 更换压力表及受损部件,并重新测试

注意:维修减压器时,切莫在不明情况下,正对减压器打开高压瓶阀,以免发生意外!

网友A:
1、维修减压器时,切莫在不明情况下,正对减压器打开高压瓶阀,以免发生意外!

2、需要打开、拆掉减压器时,必须先关掉高压侧阀门,同时也要关掉低压侧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