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DF中打勾

楼主(2010-11-25):
试了几个,觉得这个比较好用,谁知道更好的话,告诉我一下啊。。。

我认为最简单的方法:

首先在WORD中写好一个勾:“√”(随便用一种输入法,我用的是极点五点,打开软键盘,选择数学符号,就画有勾的按键),调整好字号,粗细,然后复制;

然后用Adobe Acrobat Professional 打开目标PDF(我用的是Adobe Acrobat 7.0),直接粘贴刚才在WORD中复制的勾。 此时,在PDF中会出现一个大的黄色的文本框,右键点击文本框,选择“属性...”,修改填充颜色为“无填充颜色”,边框颜色修改为与PDF背景色一致,一般是白色,厚度修改为0点。点击“关闭”完成修改。可调整文本框大小,然后拖动到合适的地方。

网友A:
acrobat中有画图工具,就是想画朵花都行,更别说打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