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减压器选型原则

楼主(2010-11-25):
        气体减压器作为焊接与切割、管路输送气体等场合的重要附件,其正确选型是实现安全生产,提高生产品质和效益的第一步。那么如何才能正确选择产品型号,在选型时需要注意哪些要点呢?
        气体减压器选型步骤如下:
        首先,依据使用场合,选定减压器的类型。通常分为三类:气瓶用减压器、配管用减压器和气瓶集合装置减压器。三者区别在于,气瓶用减压器指直接连接在气体钢瓶上进行减压调节。配管用减压器使用在管路供气系统的压力调节,一般进气压力较低。气瓶集合装置减压器使用在集中供气装置的钢瓶压力调节。
        其次,依据使用气体,选定减压的气体类型。根据使用的气体确定GENTEC减压器气体类代码(X,Y,F,IN,Q,H,C)。因为减压器在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了气体对材质的影响,因此如果选用不当,将直接影响产品的使用性能、寿命,甚至可能引起严重后果。因此,选用减压器是必须按照适用气体来做选择。严禁代用,更严禁混用,例如,将带油脂的减压器使用在氧气设备上时会发生燃烧爆炸。
        再次,依据使用者对减压器输出压力的需求,决定减压器输出压力规格代码。所选用减压器的输出压力要高于使用压力,一般情况减压器的输出压力等于1.2~1.5倍的使用压力时选用较为合适。
        最后,依据使用者对减压器输出流量的需求,选定减压器的系列号。其中需要注意,减压器流量参数的大小与减压器结构大小有着密切的关联,一般减压器的输出流量与结构大小成正比。在安装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选用结构较大一些的减压器,因为在相同流量的情况下,结构大的减压器相对输出稳压性能更优异。GENTEC捷锐减压器结构由小到大排序如下:190,210,352,152,652,452,853,153,155。

备注:
GENTEC捷锐减压器产品型号编制原则,例,152TX-125
152T 产品系列号代码由三位数组成
T 产品类别代码:
T- 双级式减压器
L- 配管用减压器
S- 配管用减压器
M- 气瓶集合装置用减压器
TM- 双级式气瓶集合装置减压器
LS, SR- 进气口背入式配管用减压器
X 产品适用气体分类代码:
X- 适用于氧气
Y- 适用于乙炔
F- 适用于丙烷、天然气
IN- 适用于氩气、氦气、氮气
Q- 适用于空气
H- 适用于氢气
C- 适用于二氧化碳
125 产品输出压力规格代码:(以psi作为计量单位)
15- 表示最大输出压力位15psi (0.01~0.1 Mpa)
20- 表示最大输出压力位20psi (0.01~0.15 Mpa)
40- 表示最大输出压力位40psi (0.01~0.28Mpa)
80- 表示最大输出压力位80psi (0.02~0.56 Mpa)
125- 表示最大输出压力位125psi (0.03~0.85 Mpa)
175- 表示最大输出压力位175psi (0.03~1.1 Mpa)
200- 表示最大输出压力位200psi (0.07~1.4 Mpa)
300- 表示最大输出压力位300psi (0.07~2.0 Mpa)
450- 表示最大输出压力位450psi (0.21~3.0 M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