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模拟问题

楼主(2010-11-25):
PLC打开后,点模拟按键,提示"Failed to activate the ladder logic test",有的程序可以模拟,有的不能是不是程序上有需要设置的地方

网友A:
像高速计数及模拟量方面的指令,象三菱等PLC都不能被模拟。

网友B:
即使自身的程序没有问题,三菱PLC也不能模拟所有的指令,许多功能指令并不支持模拟功能,如RS指令,高速指令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