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拔式接线端子电气标准及故障分析

楼主(2010-11-25):
 插拔式快速接线端子近几年的应用范围逐渐扩大,市场销量也逐渐上涨。主要由两部分插拔连接而成,一部分将线压紧,然后插到另一部分,这部分在焊接到PCB板上。此接底部机械原理,此防振动设计确保了产品长期的气密连接和成品的使用可靠性。

插拔式快速接线端子就是用于实现电气连接,和接线柱都是接线用的,没有什么严格的区别,只是接线端子通常用在配电箱里面比较方便接线,承受的功率一般较小。在接线端子使用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中国端子网做以下分析。

如果接线端子黑了,其中的一种可能性并不一定是烧黑,氧化也可能黑。那么怎么去验证是不是烧黑的呢?

我们采取的方法是用手指一擦,如果能擦掉,象烟灰一样,那就是被氧化而形成的黑色物质,得用砂纸或者锉刀才能磨掉。这里要注意的一点是:带电的时候可千万别用手指去擦!那么另外的一种可能性就是烧黑了,除了火灾和气功大师发功之外,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接线端子过热高温了。

导致高温的,有两种可能:端子松动造成接触电阻过大,从而过热;端子未松动,但是回路因某种未知原因而过电流发热,例如电源电压过高了,或者负载短路了。

文章来源:中国端子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