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cmp指令 用仿真软件 25505 25506 25507 怎么没反应啊

楼主(2010-11-25):
cmp指令比较两个数

 用仿真软件运行

无论比较结果怎么样

25505 25506 25507 都没动作 ,(25313 常 on 也一样)

这是为什么?

是不是仿真软件不支持啊   ?

另外 cpm1a的指令适合其他欧姆龙plc的型号么?

网友A:
不能直接写25505、25506、25507,而应写p_GT(代表25505)、P_EQ(代表25506)、P_LT(代表25507)、p_on(代表25313)

网友B:
255.05 255.06 255.07是C200H,C200HS,C2OOHW,CxxH,CQM1,CQM1H,CPM1.CMP1A...等位置.

二樓所說是CS1,CJ1,CP1以後的位置.

不同時期的產品,可以使用仿真軟體只有CS1,CJ1,CJ2,CP1.

网友C(2010-12-30):
引用 网友B:

255.05 255.06 255.07是C200H,C200HS,C2OOHW,CxxH,CQM1,CQM1H,CPM1.CMP1A...等位置.

二樓所說是CS1,CJ1,CP1以後的位置.

不同時期的產品,可以使用仿真軟體只有CS1,CJ1,CJ2,CP1.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