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FANUC系统与外部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0-11-26):
最近有用户要求在机床外部增加显示屏,用来显示一些机床信息,比如说需要显示出当前产品完成数,合格品数,不合格品数,程序运行时间,刀具寿命等。机床发生报警时需要显示出报警机床编号,报警信息号等

本人以前倒也使用过F的以太网功能,但是仅限于程序的传输,对于系统信息的输出显示确实知之甚少。主要困惑于如何从系统上找出需要的NC信息并将信息传输至显示屏幕上?如果是只是将PLC 的I/O信息做输出,那么传送出来后还需要做何种处理?

希望各位高人给予指点,由于本人对于工控通信了解较少,希望讲解越详细越好。谢谢。

网友A:
由于机床的数据量不会很大,信息的采集和存储工作可以在PLC中编程完成,然后传送至人机界面上显示出来。

楼主:
对:知秋 关于

由于机床的数据量不会很大,信息的采集和存储工作可以在PLC中编程完成,然后传送至人机界面上显示出来。

内容的回复:

 呃 你的意思是在使用窗口功能读取系统信息?这方面我倒也想过,只是读取到D参数中如何发送至显示屏幕这块无从下手,请问可否给予下一步详细些的指点呢?

谢谢一楼的关注和建议。

网友B:
通过以太网接口通讯联网发送DeviceNet,比如18i的系统上有CD38口接入网络线,上位机在讲数据信息传到LED屏上显示

网友C:
你是哪里的,我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不必那么麻烦。我可以提供技术支持,收费。前条件是,你是机床制造商,加触摸屏(可以显示系统参数的)代价会高一点。如果只显示加工完成数、ok品数、周期时间等,大可不必那么麻烦,随便加一触屏就可完成。qq1029549485

网友D:
首先,上面的几位的说法不知他们有没有自己亲自做过?

正规系统的 NC和PLC是分开的,所以你首先要把NC里你所希望要的数据用FANUC PLC读出来,然后通过I/O再输出到外围设备处理,这是3年前的状况。至于现在能不能直接一个屏就把系统里的数据读出来,不得而知,但我相信基本不可能。

F/G这两个点是FANUC NC和PLC沟通的代码,请查看说明书,我想用I/O也很简单的,只不过你的屏还得加个PLC。其实就I/O来处理,你如果是很有经验的话,连程式号都能用很少的I/O点进行传送。

网友E:
很奇怪这机床原本是什么样子的,没有显示器?

你说的那些都是普通机床的基本功能啊

网友E:
建议楼主看一下Fanuc FOCAS

网友F:
主要的麻烦在于如何进行信息翻译、和传输。除非你知道如何得到这些信息,传输就能够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