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HMI连接问题,HMI只能写入PLC,但是不能从PLC里读取

楼主(2010-11-26):
我用台达EX2PLC与A系列HMI,通讯线按RS485方式连机,现在可通过HMI操作PLC,但是不显示PLC里寄存器值,也不显示各位元的状态。比如一个按钮M34(交替型读取地址和写入地址都是M34),按下之后PLC那边有对应的输出,机器也有动作,用电脑监控也显示M34 on。请问只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是不是把NO/OFF的显示弄成一样了

楼主:
我听不懂 , 可以说的通俗点吗?

网友B:
应该是你触摸屏没有编程好才多

台湾永宏PLC,威纶触摸屏,维控人机专卖

QQ:1012351099

http://fjzcauto.taobao.com

楼主(2011-07-18):
搞明白了,我编辑HMI程序时,把PLC站号按0号站编写的,而台达PLC的默认站号为1。

而听台达的技术人员说,0号站是广播站,可以写入,但是无法读取。

网友C(2012-10-28):
他们不是这个意思,可能你把地址号搞错了,或者是显示了,你在显示的状态做了,你说的0是广播站,可以写,这是在主站与从站之间,还要地址通讯协议的,

网友D:
我也做过0和1站的通讯,用台达屏和PLC,0和1都不显示通讯错误,但1是PLC默认站号,可以通讯上,0就不行。以前没明白是啥的,现在了解了,原来0是广播站号。

网友E:
有可能是你的屏上按键设了透明

网友F(2018-09-04):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请问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G(2018-10-12):
新手来看看,哈哈,好东西大家来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