冗余系统中IP地址不能自动切换的问题

楼主(2010-11-26):
两套配置相同的Logix 5000 系列PLC,有ENBT模块和SRM冗余模块,主机IP地址为192.168.0.1,冗余IP为192.168.0.2,以前主故障时冗余的IP会自动变为192.168.0.1,但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冗余切换成主后IP不会切换了,还是192.168.0.2,不知道是哪里没设置好?

谢谢知道的朋友解释一下

网友A:
没太看明白,冗余IP的那个192.168.0.2是你们自己设置的还是看的ENBT模块上的显示? 如果是设置成192.168.0.2那就肯定不对了,两个机架上的IP地址必须的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冗余IP也得是192.168.0.1。

网友B:
严重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C(2011-06-15):
楼上的说的是真的?

不是说要设成相邻IP吗?

而且IP 本就不能自动切换的啊。

本人初学,不太懂。上述是从手册上理解来的,请斧正。

网友D:
冗余两个机架的配置必须完全相同,包括IP和节点号